[芯邦] CBM2080旧盘重开卡记录

楼主(2024-02-26):
老站似乎没有成文的说明,在这边整理一下
以SSK的256MB盘为例
拆壳,一块海力士漏电王的SLC,丝印HY27UF082G2A

默认参数直接开卡,开出409MB
urwtest校验数据 252MB之后的全部报错

不知这盘的坏块算法出了啥问题,低格高格Level1到Level3所有组合全试了一遍,扫描途中显示7-20个坏块,完成后又显示坏块为0
原盘印着256M,那就手动固定容量吧
之前测到252MB报错,固定容量改小到240开卡

坐和放宽 慢慢等待

容量成功固定在240MB

能过urwtest

量产工具链接
这个工具再说一点,如果要在Win7以上的系统运行的话需要手动补一个ntmsapi.dll文件,XP系统不需要

网友:
这个容量pe都做不了,只能是dos走起

网友:
1.1的速度,玩玩可以,用处不大。量产软件固定512了,改容量自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