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PDD洗车神器 无线洗车机

楼主(2024-02-26):
前段时间受一个老大哥的指定委托,他家日常洗车的工具充电两小时使用五分钟,让我检测电池。咱也没办法,谁叫你都赶上我老丈人的辈分了,

二话不说,开整理。
产品类似这种

直接上手,能开机使用,能充电,暂且思考,那就是电池问题了  拆!

MD,直呼好家伙。活见久了,没见过那么花里胡哨的电池,怪不得无法正常使用, 搞

直接全部换东磁2600-3C电芯,其他配件不动(注意插座有个弹簧,小小个,别弄丢了),满血复活!

网友A:
这弄意儿水压怎么样?够力吗?

网友:
水压太小,冲干净

网友:
我也是多多买的,水压一般,电池确实只能刚冲洗一辆车。。。

网友:
能自己换电池、换电机,这水枪还是可以用一用的。

网友:
拆开看看电机

网友:
我也有台,洗车不够压,洗下空调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弄意儿水压怎么样?够力吗?

老哥用来洗电动自行车,水压刚刚好够用,就是电力不足续航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弄意儿水压怎么样?够力吗?

洗洗电单车还行,如果洗小汽车的话,肯定不行。

网友(2024-04-18):
还好不算太坑,不是3节电池的,5节电池的,自己换电池

网友:
直接焊电池上也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