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基于STM32F1的0.96寸OLED显示屏驱动程序,支持硬件/软件I2C

楼主(2024-02-26):
基于STM32F103的0.96寸OLED显示屏驱动程序(4针脚I2C接口),支持硬件IIC/软件IIC。
这款驱动程序比较完善,可以实现 英文、整数、浮点数、汉字、图像、二进制数、十六进制数 等内容显示,可以画点、直线、矩形、圆、椭圆、三角形等,支持多种字体,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简易版图形库了。

该程序是基于江协科技的代码二次修改的,原版程序只支持软件I2C,我修改后支持硬件I2C,也可以修改宏定义改成使用软件I2C。

程序是使用ST标准库写的。
测试硬件为STM32F103C8T6和AIR32F103CBT6,在这两款单片机上都测试过能跑,其中使用硬件I2C时STM32通信速率最高可以跑到1.3Mbit/s,AIR32最高只能跑600kbit/s。

关于OLED的驱动原理,以及驱动程序的使用教程可以看江协科技的视频:https://url.zeruns.tech/L7j6y
STM32使用硬件I2C读取SHTC3温湿度传感器: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692.html
移植好U8g2图形库的STM32F407标准库工程模板: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22.html

效果图
I2C协议简介
I2C 通讯协议(Inter-Integrated Circuit)是由 Phiilps 公司开发的,由于它引脚少,硬件实现简单,可扩展性强,不需要 USART、CAN 等通讯协议的外部收发设备(那些电平转化芯片),现在被广泛地使用在系统内多个集成电路(IC)间的通讯。
I2C只有一跟数据总线 SDA(Serial Data Line),串行数据总线,只能一位一位的发送数据,属于串行通信,采用半双工通信。
半双工通信:可以实现双向的通信,但不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必须轮流交替进行,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可以切换方向的单工通信,同一时刻必须只能一个方向传输,只需一根数据线。
对于I2C通讯协议把它分为物理层和协议层物理层规定通讯系统中具有机械、电子功能部分的特性(硬件部分),确保原始数据在物理媒体的传输。协议层主要规定通讯逻辑,统一收发双方的数据打包、解包标准(软件层面)。
I2C物理层
I2C 通讯设备之间的常用连接方式
(1) 它是一个支持多设备的总线。“总线”指多个设备共用的信号线。在一个 I2C 通讯总线中,可连接多个 I2C 通讯设备,支持多个通讯主机及多个通讯从机。
(2) 一个 I2C 总线只使用两条总线线路,一条双向串行数据线SDA(Serial Data Line ),一条串行时钟线SCL(Serial Clock Line )。数据线即用来表示数据,时钟线用于数据收发同步
(3) 总线通过上拉电阻接到电源。当 I2C 设备空闲时会输出高阻态,而当所有设备都空闲,都输出高阻态时,由上拉电阻把总线拉成高电平。
I2C通信时单片机GPIO口必须设置为开漏输出,否则可能会造成短路。

关于更多STM32的I2C相关信息和使用方法可以看这篇文章:https://url.zeruns.tech/JC0Ah
还有江协科技的STM32入门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h411z7sn?p=31
我这里就不详细讲解了。

需要用的元件
江协科技的STM32入门套件:https://s.click.taobao.com/NTn9Txt

程序
完整工程下载地址
百度网盘:https://url.zeruns.tech/kSxoe 提取码: wgc3
123网盘(不限速):https://www.123pan.com/s/2Y9Djv-HGcvH.html 提取码:m7sp
工程使用Keil5创建,用Vscode+EIDE开发,两个软件都可以打开此工程。
工程文件全部使用UTF-8编码,如果打开显示乱码需要修改编辑器编码为UTF-8。

因为字数限制这里放不了代码,可以到这看: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69.html

推荐阅读

网友A:
今天把IPS屏的电容触摸功能调试成功,很灵敏且稳定,协议也是I2C,用软件模拟的更方便

网友:
这个要顶,第一次看到这么完善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把IPS屏的电容触摸功能调试成功,很灵敏且稳定,协议也是I2C,用软件模拟的更方便 ...

软件模拟的好移植很多,而且I2C其实软件模拟速度不比硬件I2C慢,我用逻辑分析仪实测了一下,STM32F103用软件I2C速度也能跑个1.2Mbit/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把IPS屏的电容触摸功能调试成功,很灵敏且稳定,协议也是I2C,用软件模拟的更方便 ...

IPS屏还用I2C啊?不应该用SPI或并口吗?I2C速度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PS屏还用I2C啊?不应该用SPI或并口吗?I2C速度够用?

是触摸屏用I2C, IPS屏本身肯定SPI或并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模拟的好移植很多,而且I2C其实软件模拟速度不比硬件I2C慢,我用逻辑分析仪实测了一下,STM32F103用 ...

用I2C的场合通常对通信速度没什么要求,IO模拟就能胜任,我板子除了触摸屏用I2C,还有个芯片配置也是I2C, 只要更改端口配置,就可以方便共用底层驱动

最初标准的I2C最大只有400KHz,后面有改良的,能到1M以上,触摸FT6336只支持400KHz

网友B:
这东西用什么语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用什么语言编程?

一般用C语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I2C的场合通常对通信速度没什么要求,IO模拟就能胜任,我板子除了触摸屏用I2C,还有个芯片配置也是I2C,  ...

有硬件I2C我绝不用软件模拟I2C,一来占用CPU资源,二来有些功能不好实现,如从机忙检测、广播响应、10位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硬件I2C我绝不用软件模拟I2C,一来占用CPU资源,二来有些功能不好实现,如从机忙检测、广播响应、10位 ...

stm32的硬件I2C不是有bug吗?I2C多从机的场合不多,很多时候仅仅为了配置芯片或者低速读点数据,IO模拟戳戳有余

有时,板子设计时,I2C我会安排在硬件I2C端口上,但软件还是用模拟

我更喜欢用SPI,中高速场合都能实用,再快得上并口

网友D:
有没有试过长时间运行,比如连续工作好几天,会不会有死机的情况?我几年前也调通过硬件IIC驱动OLED屏,短时间工作没问题,连续工作几小时就死机了,后来改成IO模拟IIC,连续工作几天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长时间运行,比如连续工作好几天,会不会有死机的情况?我几年前也调通过硬件IIC驱动OLED屏,短 ...

长时间运行得做纠错,防止iic总线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长时间运行,比如连续工作好几天,会不会有死机的情况?我几年前也调通过硬件IIC驱动OLED屏,短 ...

试过最长就半天,没试过一直运行,暂时还没遇上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硬件I2C不是有bug吗?I2C多从机的场合不多,很多时候仅仅为了配置芯片或者低速读点数据,IO模拟戳 ...

这个问题st官方给出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