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20元的空中飞鼠遥控器G10S

楼主(2024-02-26):
2.4G空中飞鼠遥控器G10S,有红外学习功能,带3轴陀螺仪芯片,能红外开关机,这个是个三无产品,塑料模具很粗糙,用的是BP1R059主控加AGD8的三轴陀螺仪芯片(说明书是写6轴)实际是3轴,没有加三轴加速器,PCB有2个空焊盘,不支持蓝牙连接,用的感觉还行

网友:
搞的好复杂,功能应该很强吧

网友:
那几个接口可以直连USB不

网友:
看起来的确有问题,空焊盘挺多

网友:
不支持蓝牙,可惜。

网友:
没有全键盘,我记得20元左右的背面都有全键盘的

网友:
头次见到空中飞鼠遥控器杰里方案,以前杰里做过不少蓝牙音箱播放器。

网友:
电视机用还可以

网友:
功能应该很强吧

网友:
是简化班么?  谢谢分享

网友:
这能代替鼠标?只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怎么用?

网友:
电视机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可以代替鼠标吗

网友(2024-10-06):
我这个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