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替用了11年的表笔刮骨疗伤

楼主(2024-02-26):
胜利万用表自带原装表笔,用了11年啦~
前段修太阳能路灯,短路怼60瓦的太阳能板,电流11A感觉黑表笔有点发热~
后面发现表笔陆续有点接触不良的现象,在黑表笔的连接线部位很软,估计断线了
于是替她动手术,继续发挥余热…
CAT3 20A规格,铜线还是很粗,值得续命…

网友:
万用表很耐操的

网友:
裸露部分的绝缘处理一下稳妥。

网友:
打磨一下好用了

网友:
接上去那一段铜线好像细了点

网友:
套个热缩管比较好

网友:
再买一付新的也不贵,也就10块8块钱

网友:
太阳能板没有虚标

网友:
原装的性能还是不错,网购的一般也就用两三年

网友:
反弹力把内芯烧断了。

网友:
这个位置绝缘一定要做好

网友:
买付新的不贵

网友:
这样能用,换硅胶线更香。

网友:
还是用电工胶布缠一下比较靠谱。

网友:
又能继续用几年

网友:
套个热缩管,比较好

网友:
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
简单粗暴     可以可以

网友:
好像这样焊完还是容易断,这种位置不知道怎么保护能缓解一些

网友:
炮灰表,配个坛里火热的1元多表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