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可以将两根网线直接连起来的 “网线通对接头”

楼主(2024-02-26):
两线网线6类非屏蔽网线,总长10米左右,想接起来,不能换网线(入墙的),不想用交换机(费电费钱),想买一个网线对接头。

类似图中这种:

首先去pdd买了个山寨的万兆的对接头,测试发现网速只有百兆。

然后想买个品牌的,看中了绿联,于是去问了一下绿联的客服:

没有能跑到2.5g网速的对接头?

网友A:
不换线买正品的3M接线子是你唯一选择,能过福禄克测试就是接线子接的尽量短然后在每根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线买正品的3M接线子是你唯一选择,能过福禄克测试就是接线子接的尽量短然后在每根扭起来 ...

不用过福禄克,家用没这么高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线买正品的3M接线子是你唯一选择,能过福禄克测试就是接线子接的尽量短然后在每根扭起来 ...

比对接头牢靠稳定

网友:
百兆会不会是你的线接的有问题,建议重新查线,对接头没什么技术含量的,8芯全通的话最差的也能跑满千兆的70%

网友:
总长10米 不影响,6类带屏蔽也能跑2.5G
用上面小豆子接最好,

网友:
直接对接焊上热塑管包上

网友:
焊上不行吗?

网友:
随便买一个就可以,我有三个是之前买水晶头送了三个这种水晶头对接头,用起来没什么问题,要不就是自己把两个网线直接对接一下,强迫症的可以在对接的地方用焊锡焊接一下。再一个就是用单刀片两芯接线子,不过这这种接线子我很少用,用这种接线子接出来的头一坨大个大,感觉还不如自己直接将两个网线柠在一起再用焊锡焊接一下来的实在。

网友:
我也觉得只能跑百M是你的网线或网卡的问题,一个对接头不过是简单的物理连接,不会对网速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不是接口问题,我也是万能宝上买的一块多块钱一个,跑千兆没问题。仔细查查吧

网友:
这东西没有啥技术含量,里面就是8根铜线/铁丝,好坏估计就是线材质的差异了。 买点接线子直接一根根接起来也挺好,或者像接电线那样自己一根根接起来就行,就是一大堆头不太好看。

网友:
这头子没技术含量,里面就是8条S型的铜合金,我二十年前1块钱买的一个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