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大牌120*38风扇,24v带正反转的。

楼主(2024-02-26):
规格是120*120*38mm的像图上这种,要求24v的 三线或者四线可以正反转切换的散热风扇,大品牌最好,台达 三洋之类的,不要温控或者调速的,只要求是能正反转的。像电路图这种正负极接电源就是正转,四脚接24v就是反转。
第三张图是原装的,600多一个,求一个便宜的。这个也不耐用,也就用三年多

要淘宝链接或者pdd链接的。

网友A:
这种风扇正反转的比较罕见,正反转的扇叶都不是弧形设计,效率较低,噪音还大,还是调整方案比较好,比如做两个通风孔,一个进,一个出

网友:
噪音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正反转的比较罕见,正反转的扇叶都不是弧形设计,效率较低,噪音还大,还是调整方案比较好,比如做 ...

现成的设备,不允许

楼主:
不是问题

网友:
还有正反转的风扇,长见识

网友:
厕所的排气扇就是了。只是220的

网友B:
你直接买两个风扇,面靠面或者背靠背,对齐装上不就行了。原来的估计也是这种结构,只不过设计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买两个风扇,面靠面或者背靠背,对齐装上不就行了。原来的估计也是这种结构,只不过设计一体的。 ...

可以试试

网友C:
我看你这原装的是个直流四线pwm风扇,它要是能实现正反转需要内部电路支持的吧。要是换的话我觉得交流的更容易实现正反转,需要加24v继电器,并引上220v交流电源。用原先控制风扇正反的信号控制继电器通断,从而控制交流电机正反。
这是我找到的一个交流和你同样尺寸的风扇能正反转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32736667733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这原装的是个直流四线pwm风扇,它要是能实现正反转需要内部电路支持的吧。要是换的话我觉得交流的更 ...

普通pmw风扇调速端与电源正同时接24v风扇怎么转?

网友:
现成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pmw风扇调速端与电源正同时接24v风扇怎么转?

应该会全速正转,但要是信号端耐压不够会烧吧

网友:
我记得有种两个风扇合在一起的,可以达到正反转,超薄型的,合起来跟平时电脑12寸的一样

网友:
打卡过来学习,谢谢了!

网友(2024-05-14):
找找,能正反转的电机,一般很便宜,找那种专门卖电机的商家tb咸鱼都有,然后选合适的轴经的页,或者先找页,再选合适的电机,肯定能行,还便宜。

网友:
散热风扇没见过有反转的

网友:
改变磁极可以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