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OLOLO泡奶机开机屏幕一直闪救助

楼主(2024-02-26):
BOLOLO泡奶机开机屏幕一直闪,按键没有反应,这一般是哪里故障了,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修不了这个

网友:
估计是阻容供电的电容不行了?拆开看看先,不然没法判断

网友:
查电压吧,一部分部分的查,或者是电容失效,部分电路短路啥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拆开查电源、查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