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的净饮机JR1255s,怎么判断水位的?

楼主(2024-02-26):
经过几年使用,换了好几次滤芯了,感觉还不错。。。
https://product.suning.com/0030000337/141706653.html

但是最近水壶的塑料外壳有点坏了,然后最要命的是水位好像变得不准了。

低水位,直接不出水。
中水位,是以前低水位的刻度。
高水位,是低水位+1/2的中水位,也就是连中水位都不到了。

这是咋回事?

想修理,不知道感应器问题,还是水壶的问题。。。一筹莫展。。。

水壶上摸索半天,没看到感应器呀。。。那么主机是如何感应的?

网友:
感觉不可能用高中低三个感应器吧? 那是重力感应?

网友:
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
一个字,拆,拆了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电容式不行吗?

网友:
我只知道一般洗衣机里面的,就小一条透明软水管。

网友:
拆开看看吧,也有可能是水位显示接线脚进水了。

楼主:
算了,拆了就没得用了,暂时先不拆了,就冷水吧。
热水暂时用别的壶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