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脑加内存条问题

楼主(2024-02-26):
电脑加内存条问题

单位电脑 ,不买新的,说是升级下,购买固态硬盘,4G内存,升级到8G,第2个内存条安装,发现不认
清理测试,发现只有第1个位置可以认,排除内存条问题,拆下CPU用橡皮擦清理,安装测试认内存条了
原来
内存条
内存条

CPU
清理
正常
剩下安装系统,

网友:
看来是真缺钱呀

网友:
是真的缺钱

网友:
内存那么便宜,直接买8甚至16不香吗?换下来的可以给别人加

网友:
应该是氧化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鸡鸡性能不差吧,不过4G内存装7X64不太够而已,你改X32就OK了...

网友:
和CPU有关系吗?不是应该和插槽有关系吗?还有BIOS设置?咋就把CPU清理一下就认了呢

网友:
这配置应该上16G内存的

网友:
直接换根8G的吧

网友:
7代U还用win7

网友:
没想到cpu也会接触不良。

网友:
有8G内存,可以直接升级WIN 11 ,效果更好

网友:
氧化物清除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呀!

网友: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这种问题就多了。

网友:
这是过紧日子的节奏。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没想到cpu也会接触不良

网友:
换成I5也没有贵多少

反正单位出钱

网友: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CPU个别触点接触不良导致不能双通道或者四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