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吴彦祖们一个DDNS无法解析问题

楼主(2024-02-26):
刷了open wrt,想实现DDNS公网访问路由器,在dynv6.com申请了**.dynv6.net域名,dynv6.com上也看到路由提交的IP信息

IP也是路由上得到的IPv6.

如果电脑浏览器中输入**.dynv6.net这个域名是能成功跳转到路由登录界面,电脑也能ping通域名,但是通过手机5G网络接入公网再输入这个域名就无法跳转,请问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手机网络确定有ipv6?  ipv6 test测试下
另外你openwrt防火墙开了吗?

网友B:
tracert 跟踪一下在哪里拦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机网络确定有ipv6?  ipv6 test测试下
另外你openwrt防火墙开了吗?

ipv6 test手机网络是有IPv6的,wrt关了防火墙试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cert 跟踪一下在哪里拦截了

IOS没好用的tracert工具,找了四个软件要么不支持IPv6要么域名解析成v4的地址了,我再找找吧。。。

网友:
应该是被墙了,我的也是同局域网用域名可以访问,手机用数据无法访问,一直以为自己哪里搞错了,查理老半天没有眉目,无意间挂上梯子访问了一下通了,各个服务的域名都正常。
免费域名用着就是闹心,还是花个钱买个国内域名安逸,我家那台armbian服务器用ddns-go加npm反代各种服务稳的一批。

网友:
ipv6各种奇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