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一个桶装水抽水泵,小工程变大工程

楼主(2024-02-26):
淘宝买了个桶装水抽水泵,商家很多选项,主要就是续航时间不同,想想家里一堆拆机电池,就买了个最便宜的5快多,回来换个电池那不是小工程。
到手一拆,果然就一个估计200毫安的无标14500电池,轻车熟路直接换成三星20r。

结果没想到一充电,发现电流只有0.2安,再仔细一看,好家伙,电路板上什么保护电路都没,商家页面写着,充电亮红灯,充满灭灯,实际上我电池都4.21v了,还在充。再仔细一看,还写着水流变小请充电,得了,掏出我薅的4056充放一体板子,加个散热片,顺带换个c口,小工程变大工程了。

网友A:
我的原来的是800MA的18650,换2000MA电池,充电不用改原电路用LTH7(40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来的是800MA的18650,换2000MA电池,充电不用改原电路用LTH7(4054)

那你那个做工好些,我这个就是傻冲,唯一一个芯片是点动开关控制电机的

网友B:
亏大发了。。我的就换了个电池,妥妥的。。。现在的不良商家,超造超坑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那个做工好些,我这个就是傻冲,唯一一个芯片是点动开关控制电机的 ...

其实换电池只是顺便,拆是因为不管充不充电,充电灯常亮,换充电芯片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大发了。。我的就换了个电池,妥妥的。。。现在的不良商家,超造超坑了啊。。 ...

是的,什么保护都没有,简直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我一般是将就用,坏了再改

网友:
看用料这么省,那泡在水里的管子敢用吗?关系健康,建议还是弃之吧。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了,都是18650的电池,但是加电池很麻烦,换电池改善不大。所以基本就是维持现状,现在厂家也很精明,模具上下就利用电池仓外壳固定的,周边一圈已经塞不下18650了,你要挖掉中间的电池仓就没法固定外壳

网友:
捡了好几个桶装水水泵,充电满了都灯灭啊。就是抽水时,大概有一升左右,就全自动停止了,要抽满1.5升的水壶,得再启动一次。

网友:
一次性产品

网友:
可以直接插充电宝用      3年前买了一个  抽机油    直接通5V的电   抽的还挺快

网友:
刚入手 一个也想换电池,还是等电池坏了再说吧.

网友:
好简陋的做工

网友:
电池是换好了,回头电机吃不消,

网友:
不错啊,又有得玩了

网友:
我买的那个里面是可以装两个电池的,然后就加了一个。

网友:
这点小工程花费的时间不会小

网友:
你 买这个是1.0版本的,傻充+单片机直控,稍微没电就罢工的,新版2.0加了充电保护和放电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