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帕萨特新领域天窗开关更换图解

楼主(2024-02-26):
一、故障描述
帕萨特新领域天窗时不时会自启,尤其是温度突然升温或降温,会时不时打开天窗或关闭,苦恼很久。这个天窗开关已经换过两个了。此次,本人下定决心 自己维修。首先在网上搜索相应维修视频,做到心中有数。后来网上拆得有点复杂了。

二、修理过程

抠掉天窗开关的罩壳

拆下天窗开关总成

拆除相应电源线接口

拆下完整的天窗开关

替换天窗开关后,装回

三、通电源,试拧天窗开关,一切正常。
四、收工。

网友:
开关没拆开看看

网友A:
一拆一装就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天窗开关总成的问题,和我那车第一年刚拿到手一毛一样
每次不能开关天窗时就只能断开电瓶电源,重启车机就恢复,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喷了一次4S,给换了个新开关总成后这几年都没事了

网友B:
搞了半天就是换一个总成?我还以为会万用表量一下,看看哪里坏了电烙铁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拆一装就好了?

在网上买了个新的天窗开关,把坏的替换了啊!

楼主:
开关没拆开啊,有时间拆开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半天就是换一个总成?我还以为会万用表量一下,看看哪里坏了电烙铁修修 ...

没换总成,换了天窗开关

网友C:
那个大旋钮里面拆开有小开关和电路板,这都不搞,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换总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旋钮里面拆开有小开关和电路板,这都不搞,还有什么意思

这个还要继续学习,现在水平还不够啊

网友:
换换换,找出故障点,检修好。

网友:
天窗真是一年难得打开一次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又省了不少,赞一个

网友:
天窗就是要用!不常开启使用,就容易出现故障。我每天上车,都要开启天窗,就是后向倾斜开启透气,除非雨天。

网友:
天窗开关3个卡口,打开,把触电碳滑道清洁一下就好,我自己的清理过2遍啦,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半天就是换一个总成?我还以为会万用表量一下,看看哪里坏了电烙铁修修 ...

哈哈。。。。。。。。。

网友D:
N年前天窗关不了,用上面把手,手动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年前天窗关不了,用上面把手,手动摇过。

还有把手啊,这个俺就不懂了啊

网友:
开关都换过两次了,是不是不是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