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个IFKOO蓝牙音箱

楼主(2024-02-26):
年初几在邻居家和一兄弟喝酒,他哥从深圳带回这玩意,说是放歌有杂音,让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MicroUSB充电口,支持蓝牙、TF卡和AUX输入。

▼实际这样状态才是正放

▼底部的橡胶脚垫,中间是被动辐射单元。

▼拆下底部4颗螺丝还是打不开,用强磁测试面板有4个螺丝,结果这山寨刀片撬一下就碎成几片了,真是岁岁平安啊

▼最后还是换了水果刀撬开面板的,拆下面板螺丝还是打不开。

▼最后发现脚垫下面有螺丝,强磁没发现,看后面就知道为什么了。

▼看防拆标签是16年的,用了这么多年也不错了。

▼拆下脚垫螺丝就打开了,里面就一节18650电池。

▼我说这小玩意怎么这么重,原来里面自带配种铁,难怪用强磁测试背面到处都吸,没法确定螺丝位置。

▼两个4Ω5W小喇叭

▼喇叭杂音原因找到了,原来振膜边缘破裂了,估计是老化所致。

▼另一边的喇叭也不响,一测竟然不通,看来是线圈断路了。

▼把不响的喇叭盖帽撕开,然后挖呀挖呀挖,好不容易才找到线头,用表测了是通的,然后焊接起来再涂705修复。

▼破损的喇叭也用705修复,断路的喇叭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不过不影响发声,这玩意也就听个响,没杂音就好

▼看板子还是有点肉的,主控是哪家的没查到资料。

▼功放芯片MIX2029,7w单通道 f类音频功率放大器,一共两颗组成立体声。

▼面板部分,YS806A电容式触摸控制芯片,除了电源键是微动开关,其余4键都是触摸的。

▼触控键带蓝色LED背光,POWER键周围有一圈LED呼吸灯。

▼电池扒皮看了一下带保护板,无字蓝皮的,即使良心点也就1500多,这么多年了肯定没剩多少了,打算换之。

▼测一下电压看也该充电了

▼拿出我多年前的一小部分存货,低下的3排三星2600,上面卓能2600、不记得牌子的2500、三洋大红袍2600。

最后为了方便拿了个卓能2600给它换上,测试声音调大还有一点杂音,一半以内没问题,就这样吧。本来换喇叭是最好的,但过年期间手头没喇叭,网购等不及,人家过几天就外出了,所以也只好将就着修了。

网友A:
我以为是装了那么多电池到音箱里面呢

网友:
看外表感觉还不错,喇叭是大声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装了那么多电池到音箱里面呢

多放点电池显得更有料,有B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装了那么多电池到音箱里面呢

里面空间有限,其实也只能放一节,要多放几节都得把被动辐射单元拆掉,那样低音就差很多了。

网友:
有破音八成都是喇叭坏,看原喇叭不怎么样皮子过性了粘上估计也用不久,还是换喇叭是上策顺便还能升级

网友:
换喇叭和振膜。

网友:
厉害,喇叭断线都能挖到断的地方。

网友:
修的有点惨,换喇叭也不贵

网友:
拆的很仔细   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乐果蓝牙音箱也是喇叭这样破了,换一个要2-30元,算了。

网友:
拆的很仔细   厉害

网友:
双声道很良心了

网友:
修的有点惨

网友:
拆的很仔细

网友:
听个响系列

网友:
还行,一般都是单声道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