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飞科吹风机

楼主(2024-02-26):
一、故障描述 飞科吹风机打开电源,噪音非常大,有摩擦声。
二、搜索网络,查是电机问题。
三、拆机,更换电机

(一)拆开

(二)新的电机

(三)坏的电机

(四)好坏电机对比

四、试机,噪音正常。

网友A:
风机叶轮开裂了所以扫堂了

网友:
竟然有配件卖

网友:
大牌子的配件就是好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机叶轮开裂了所以扫堂了

我是直接买了5个叶片,换上就好了。叶片轴裂了,扫到外套壳上面了。果断一次买了5片,大牌的吹风机,电机没那么容易坏。差不多10年了,以前还有个铁壳的,不知道丢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买了5个叶片,换上就好了。叶片轴裂了,扫到外套壳上面了。果断一次买了5片,大牌的吹风机,电机 ...

单独换叶片也可以啊,这个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
上次红包薅羊毛两个叶片 好像就是这个牌子的 成功修好了

网友:
又省了几十元

网友:
这是换了个风扇总成啊,不是换电机

网友:
作为修理工不喜欢这种,不如串激电动机灯那种好用

网友C:
我的飞科吹风机也是扫堂有噪音,换了叶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科吹风机也是扫堂有噪音,换了叶片就好了

电机不用换吗?

网友:
风叶刮到外面的壳子,直接换塑料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是大牌子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