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推荐一款小型示波器,功能非常多准确度不错百元以下性价比之神!

楼主(2024-02-26):
其实这个示波器我已经到了好几天了,用过一段时间了,是真心不错,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示波器百元以下,性价比之神,如果他更新固件还可以对机器进行更新。他可以对波形输出一共有12个相关参数,可以选择有英文和中文,可以选择有pwm信号输出,还有纯正弦波信号输出等等一共可以输出17种信号:正弦波,方波,三角波,半波,全波,正阶梯波,反阶梯波,正梯形波,反梯形波,噪声波,指数升,指数降,对数升,对数降,辛克脉冲,多音频,洛伦兹。他可以说出以上17种波形,并且可以调他的输出电压以及输出频率。它对于波形的显示参数一共有12种:最大,最小,平均,峰峰,峰值,有效,周期,频率,+占空比,-占空比,+脉宽,-脉宽。这12种显示参数可以自由选择哪几种需要哪几种不要,语言支持中英文,并且带有截图功能,最多可以存九张图,采样率二点5msa/s,实际带宽200khz/s,模拟贷款500khz/s,测量范围正负400伏,峰峰值800,耦合方式DC/AC可切换,波形分辨率300×200,输入阻抗1MΩ,实际测量频率500khz不失真。并且它非常小巧,而且支持测量上升,沿下降沿,支持表比*1,*10,*100档。如果你有乘以100档的表笔,他最高可以测量电压到1000伏,并且是内部自带电池外出使用,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支持单次触发,就比如你通上电那一瞬间的波形采集,还有结束时候的波形也可以采集,比如一个波形在消失之前,他可以把那个波形记录下来,还有正常模式,就是直接使用,测量的时间范围是从50s到2us,单通道,就这个配置对于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示波器的人员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日常小制作啊,测个开关电源都波形啊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非常好用,他有时候波形会超出屏幕,把他的单格显示电压范围调大一点就行。对于我们不需要专业设备的,或者要测量一些频率比较高的波形来说,这个已经完全够用了,而且同配置下价位最低,用了这么多天,一点问题没有,并且它支持自动校准,你的箭头不在黄线处,或者黄线不在屏幕中央的时候,把它的表笔接地或者不要动表笔点自动校准就行,它会自动校准过来,然后它的频率如果一下显示一下不显示,把他的测量时间稍微调高一点就行,时间调到了五微秒的时候,还有五微秒以下,它只会显示负占空比正脉宽负脉宽周期频率还有正占空比别的信息会被隐藏因为测量不出来时间太短。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家里有示波器的表笔的话,那就买他的低配版,他是配了一个夹子但是如果用夹子的话就测量电压不能超过36伏,只要80多就行还包邮!!!高配版就是他自己带了一个示波器的表笔,但也只要100左右,如果需要购买的,完全可以入手!

可以看到这个是真的非常小,但是屏幕显示的很清晰不会导致看不清楚

下面这张图是测量他自己输出的50赫兹纯正弦波,占空比50%出来的波形,可以看到,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可以输出的波形有点多,一个个拍照不太现实,但是都是一样的效果出来的波形非常干净不会有毛刺,它的显示也非常不错

接下来这张图是测试他自己输出的波形,左上角就是他的输出频率80khz,占空比50%,由于我这边屏蔽做的不是太好,所以就导致他测量的数据不是太准确,测出来了80多k赫兹,可能由于我开着电源,正常情况下测出来是比较准确的,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看到他输出的方波也是不错的,输出频率可以在1000赫兹到80khz,占空比从百分之0到100%调节

接下来介绍一下他的输出中间这两个针脚都是接地最左边那个是屏幕上显示的输出波形是一个占空比从百分之0到100%,频率从1khz到80khz可调的方波,右边那个针脚是他17种波形输出的针脚那个17种波形的选择可以在设置里找到如何进入设置等会儿会告诉大家

看一下这几个按键的作用:那个OK/MID的就是确认键,下面的aout/left这个键的意思是向左和采样为aout模式也就是正常采样显示实时波形如果你调节到了一些别的模式下,比如单次触发之类的,你需要切换回正常使用模式,你直接按一下就行,不需要再去一个个按着去调,然后再看下面的save/back这个是截屏,还有截屏图形观看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点按它一次就会截取当前屏幕上的信息最多可以存储九张图片,主界面正常情况下,长按可以进入信息保存界面,这里就可以看到你存的所有波形截图还有数据,之后来到右边这个,down-dis就是向下,上面的sel斜杠eight是设置界面,还有选项设置等等,都会用到这个键,同时进入了保存的波形界面,选中要删除的波形长按它就可以把保存了的图片删除,他上面那个up-add就是向上。接下来咱们进入显示界面。图片中的绿色部分也就是电池旁边那个显示a out的部分是采样模式目前这个状态就是实时显示波形他一共有三个模式,可选择用右边中间那个键选择到它之后向上向下就可以调节
另外一个模式是sing1e
这个就是单次触发,正常情况下,你进入之后,屏幕中的黄线会消失,这时候他会采集你示波器表笔接触到的波形的那一瞬间,或者就是波形产生的那一瞬间,总之就是有电压信号输入的那一瞬间的波形,再下一个是norma1,这个是波形消失前那一瞬间,他会截取波形并且暂停。之后再往左看这个就是显示的波形,大概在整一条波形中的哪一段,这个不用管它调了也用不到,之后再往左就是pwm信号输出设置,这里可以直接调节它的方波,输出频率还有占空比,屏幕中的信息,大家自己看看就行,这个都是中文标注,然后往下这个黄色的div,这个就是示波器上一格显示的电压数据,在成一状态下,最多可以显示到10v/格,之后他在往右那个乘以一就是目前表笔的状态,这个需要手动根据表比调节的他最大支持到乘以100,意思就是表比达到乘以100的档位,他就会把电压降低100倍输入,这时候换成乘以100档,它显示的形式就是输入电压乘以100,之后再往右看到的那个数字,就是他的采样时间,调节范围是2us到50s,再往右就是直流采样和交流采样之后,再往右有一个类似于二极管符号的那个,就是指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之后再往右那个绿色的,就是指现在屏幕上显示的状态,绿色的AUN就是实时显示,在正常状态下点按一下OK它会进入红色的stop,会暂停,目前屏幕上的波形还有数字,同时那两个采样波形也是同理,也会把它暂停所以也会变成红色的stop,总之,这款示波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示波器,是非常适合不需要专业维修的DIY玩家使用的

之后看下面这张图,从左到右分别是表笔的接线端,这个小按钮是重启,在开机状态下点按一下,可以让它直接整个系统重启,再往右这个开关就是示波器的总电源开关之后,这个type c的口是用来充电的或者传输数据的

然后下面这张图中就是他的品牌:安捷尼尔,需要的可以直接在淘宝上搜这几个字,真的,百元以下性价比神机!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入手一个当个备用,也不贵,而且质量是真的好,用了这么多天屁事没有

好了,这个帖子给大家推荐的工具就是这个小示波器了,大家需要的可以直接入手,并且在这提一句,他充电的速度是真的快,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正常情况下用个两个小时左右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右边那三个按键,中间那个长按就是进入设置模式,大家买回来之后把它长按进入设置,然后改成中文模式,不然看不懂啊,本帖到此就结束了,大家需要的可以按需要入手

楼主:
我推荐这款表,主要就是功能多,然后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大家不要拿那种专业的示波器和这个做对比,感觉这个哪哪都不是,这个肯定不能当专业的使用,只是业余可以随便用用

楼主:
再提一句,进入自动校准模式,就是在它正常显示波形界面长按OK键,它就会弹出来一个弹窗,需要你把表笔接地,或者是把表笔拔掉,据说你再短按一下OK就行,自动校准大概十秒左右,等它中间那个弹窗消失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A:
呵呵,干什么合适?

网友:
屏幕有点小啊。

网友:
500khz是不是小了

网友B:
这带宽200K能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带宽200K能干啥……

这东西反正实测是500k左右,正常使用是可以了,又不是非要专业用那种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干什么合适?

随便啊,你如果只是随便玩玩,不需要那种专业的试播期,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玩具罢了,示波器入门,了解原理,工频看个大概还行。
生产力工具那就算了

网友:
这款要不要考虑下,18M,也就贵十几块钱

网友:
买了他家的双通道10M带宽那一款,比这贵100,业余使用足够了,内置了测电流波形功能,可惜没有内置信号发生器功能,要外挂。

网友:
偶尔用一下不错

网友:
模拟贷款500khz/s

网友:
我不建议大家买这种示波器,主要是带宽太小了,以前买过一款DSO138,拿来测LED灯和开关电源PWM,经常超出范围,所以就是个玩具罢了,如果真要玩,去海鲜市场买40-50找一台,玩腻了再扔上去卖

网友:
谢谢分享,的确小型,方便携带

网友:
袖珍好玩具

网友:
工具控看着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