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小心弄坏了机顶盒的六脚芯片JWPEJ-2ejqD 请教一下 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4-02-27):
如图就是这个 网上搜了好几天都搜不到  请问下有人知道是什么芯片吗 或者说又没有 可以替代的

网友A:
杰华特JW5357M同步降压IC

网友B:
这是测量了多少遍,引脚戳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华特JW5357M同步降压IC

感谢 找到了 但是能不能在麻烦请教下 我搜到好几个这种名字但是 上面印的字都不一样 请问是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测量了多少遍,引脚戳烂了

不是  这是给机顶盒短接刷机镊子刚放上去就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找到了 但是能不能在麻烦请教下 我搜到好几个这种名字但是 上面印的字都不一样 请问是通用的吗  ...

丝印前面是JWPE就行,最后一位是J、O、G什么的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前面是JWPE就行,最后一位是J、O、G什么的无所谓。

好的好的 感谢

网友:
看来6楼把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
应该供电芯片吧,,,一个机顶盒里应该有好几个这样的六脚芯片,实在买不到就把给USB供电的那个拆过来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