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扇调速器的低电平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4-02-27):
用万用表测调速器输出电压,好像变化不大,

这种调速器输出的电压是方波么?

高电平和输入电压一样?
低电平电压是0?还是别的电压?

网友:
外壳上清清楚楚写的是PWM占空比调速

网友:
PWM的用万用表肯定测不出来了

网友:
PWM 不是调节的电压高低 是空占比  也就是时间来控制速度

网友:
要上示波器看了

网友:
个人理解改变占空比实际就是变频

楼主:
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是不是抠成很多段的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是不是抠成很多段的直线?

应该是很多段的水平线,水平线的长短可调

网友A:
调速器输出并个电容,再用万用表测电压应该就有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器输出并个电容,再用万用表测电压应该就有变化了。

输出为什么要并一个电容?

网友:
要用示波器看波形了,,或者拆开分析电路,,怀疑是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调速器输出电压变化不大,应该是你的万用表不是真有效值的或是频响不够,输出接电容就是把方波滤波成了平滑的直流了。

网友:
是控制占空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