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知型号的微型数码管驱动显示

楼主(2024-02-27):
拆了三个这样的数码管,但是没有型号,和普通数码管驱动原理一样,这种只能显示数字

可以调节亮度

实际显示无光晕,比手机图片漂亮清晰的多

网友:
可以玩就行啊,玩具+3

网友:
看上去是LED显示

网友A:
早期的微型LED数码管?想要拍摄无光晕可以加滤光片或打强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微型LED数码管?想要拍摄无光晕可以加滤光片或打强光

哈哈,你这办法不错,可惜强光只有阳光了

网友:
感觉是一样的吧,不可能更高大尚了

网友:
数码管倒是小,但是加上那么大一块驱动板就完全没优势了

网友B:
这种显示晃眼睛啊

网友:
早期的微型数码管,西门子还是HP的,好像是BCD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晃眼睛啊

哈哈,实际上比塑料数码管清晰得多

网友:
好小,价格应该挺贵

网友:
啥玩意儿,你咋哪儿搞的,还有没

网友:
很漂亮呢,搞点啥

网友:
感觉挺漂亮的,楼主真会玩。

网友:
从哪弄这么多数码管呀

网友C:
这个数码管耗电量估计一个顶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码管耗电量估计一个顶三个。。

耗电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