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卓5以下系统的手机,有什么好用的音乐播放器!

楼主(2024-02-27):
老手机,应用市场下载都很慢了,有什么好的音乐播放器,播放本地音乐?要能在老系统下安装

网友A:
自带的就行了
或者vlc

网友B:
找老版本的千千静听,使用体验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老版本的千千静听,使用体验很好。

好的,谢谢!好像新版本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就行了
或者vlc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老版本的千千静听,使用体验很好。

千千静听还有手机版的?

网友C:
记得有个(绿乐)和(无损音乐)都可以,尽量最后老的版本。

网友D:
自带的就可以吧,也可以试一下飞傲的播放器,就是和蓝牙配套的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的就可以吧,也可以试一下飞傲的播放器,就是和蓝牙配套的播放器

安装了千千静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个(绿乐)和(无损音乐)都可以,尽量最后老的版本。

谢谢!安装千千静听

网友:
winamp,電腦或手機都有下載了!

网友(2024-07-04):
mxplayer,功能强大,还能播放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