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宾得光圈门完美复活

楼主(2024-02-27):
5号电池,搞定

试拍

又可以遛弯了

分析是5号电池电压低,光圈动作线圈力度降低,对衔铁磁化作用降低,而宾得的光圈门正是由于衔铁过度磁化造成,所以,更换低电压的电池,可以解决问题。
至于5号电池还能用几年,那是后话了。机器2012年出厂,12年了还能走多少个几年,珍惜现在,出发

网友A:
记得有高手是在电磁铁旁边加个垫片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恭喜楼主完美修复。

网友B:
前几天有人发帖评判这个牌子电池

网友C:
有点像HP打印机卡纸,有个继电器容易黏连,后来用胶布隔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人发帖评判这个牌子电池

那不就是我吗,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高手是在电磁铁旁边加个垫片就可以解决了

拆机的和换电池难度相比,我肯定选换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的和换电池难度相比,我肯定选换电池啊

这个倒是的,拆机的风险大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有没有简单校效快门速度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人发帖评判这个牌子电池

PBI电池是可以的!

网友D:
等又不行了,还可以更换镍氢电池,电压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又不行了,还可以更换镍氢电池,电压更低

就是换的5号镍氢电池

网友:
还是磷酸铁锂+占位桶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HP打印机卡纸,有个继电器容易黏连,后来用胶布隔一下就好了。

继电器上那个海绵长时间氧化导致的,修过一台1020,一台3055一体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的和换电池难度相比,我肯定选换电池啊

其实,最终还是要拆机的

网友:
这个版本很奇怪。宾得之前有好几个型号都是用5号电池的,我最早那个K100D,用那种高电压的L92电池也没任何问题。13年买的K52S不支持5号电池了,原装的锂电池非常耐用,到现在还电量十足。但同时买的国产兼容电池两三年就报废了。

网友:
如何消磁呢

网友(2024-04-21):
我试了试还是不行,无奈拆机了,把u型磁铁拿出来打磨了几下又拿火机烤了几十秒,装回去之后就复活了,但是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宾得k50怎么直接传照片到手机里呀?没有电脑很不方便。有卖那种拔掉内存卡插读卡器再插手机上的,又说容易烧卡,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