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洋垃圾U那么多核心和线程,家用合适吗?

楼主(2024-02-27):
看了洋垃圾U,确实很便宜。10个核心,20个线程也才十几块钱,不过频率一般都比家用普通U低一点,想请问一下:
1. 对于普通家用,核心和线程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什么情况才需要多核心和多线程?
2. 频率是不是更重要,尤其对于家用或普通软件?

网友:
10核20线程没用,单核性能差,办公这种轻负载可以,打游戏肯定不行

网友:
要看单核性能,而不是比多核。

网友:
软件多开的话多核才是最好的,如果只是玩游戏或者工作用就高频的好一点,没必要多核,很多软件和游戏是不能调动多核的

网友A:
我的13代13900H,日常应用也没感觉多快。和10年前的4代4670K差不多

网友:
这个得具体怎么看,很多年前,u还是很贵的时候,这些u还是比较值得购买的,后来,u不怎么值钱了,而且国产的u也出来了。这个时候,u也不怎么金贵了,这u也使用了许多时间,没有质保。所以,再购买这种u,就要多一些心眼。

网友:
关键是这种CPU功耗也高,主板选择面窄。

网友:
关键是买不到什么正规的主板,都是华强北改造主板!

网友:
普通家用实际是够用的,玩游戏比较一般。问题在于主板和功耗。

网友:
家用太笼统了
看你干啥,比如上网炒股听听歌看看电影  那绰绰有余;打打LOL CF这些游戏 基本也能应付;吃鸡、COD这些3A这些 洋垃圾cpu单核性能和主频低不太推荐的。

网友:
家用很多性能过剩

网友:
高性能带高功耗,高散热,特别是早期产品,家用不稳定,,,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3代13900H,日常应用也没感觉多快。和10年前的4代4670K差不多

我也是这种感觉,12400f感觉没比4790快多少,平时也就ps、小规模pr和办公

网友:
在这个硬件严重过剩的年代,只要你不是玩大型游戏,家用或是办公用用,基本上都能满足,必竟是服务上用的U

网友:
都是寨板,所以没人买,cpu当然就不值钱了

网友:
普通家庭应用看不出的,吃性能还是游戏和大型的3D建模

网友:
家用很多性能用不了

网友:
那些U主要是服务器上用的,需要专用主板和内存,重在稳定,如果作为桌面用,功耗大,性能低,不值当。同时,也有个别适合桌面用的,但都被炒起来了,也不便宜。

网友:
个有感觉,现在能支持4K就够 用了。毕竟普通人办公多,大型游戏少,都是年轻一代的人玩

网友:
不太懂啊,这种洋垃圾U看高清电影不知道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