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小米无线充电宝充电底座

楼主(2024-02-27):
大家看看这货成本多少钱?

网友A:
看着好像是个带无线充电的手机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个带无线充电的手机支架

这个是放无线充电宝的支架,不是手机支架

网友:
真TM省料,渣米

网友:
有三个金色充电连接针,不像是手机充电架,可能是无线充电宝用的座充

网友:
感觉成本不超过10元,不知道楼主是多少钱撸来的?

网友:
感觉质量很一般啊。功率估计不大

网友:
  发热大不大

网友:
还以为是无线充电器,这个挺简单的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么简单,只是底座不是充电器?

网友:
做工很简单啊。

网友:
应该是底座充电器!

网友:
像手表的触点充电。可以把配重换成电池,再加充电宝一体板。

网友:
山寨的吧 不是山寨就是山寨

网友(2025-02-12):
感觉有点山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