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圈耳机从桌上掉地下,会震膜偏移影响音质吗?

楼主(2024-02-27):
一不小心,外壳是铝合金外壳的耳机,从桌上掉地上了,捡起来看,外壳好像没问题

网友A:
试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肯定试过了,没感觉出不一样

网友C:
可能有问题了,振膜会没事,里面的强磁铁可能移位了卡住音圈。可以反方向磕碰耳机以期磁铁复位,凶多吉少

网友D:
如果你听不出有区别,就是没影响啦

网友:
影响不大吧,只要膜没破,不破音,这句话有点。。。。那啥

网友E:
我的试过,当年高价买的一副耳塞,被一个废柴同学,他捋线不是轻轻捋直,而是往地上一抛,啪的一声砸地上,擦他M的,一边有破音了,废了老子一副耳塞。因为好心,拿自己的东西给别人试,被损毁或丢失的贵重东西无数,特么好东西以后要自己收好,绝不拿出来给别人用。

网友:
一般是没问题,点低赶巧也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试过,当年高价买的一副耳塞,被一个废柴同学,他捋线不是轻轻捋直,而是往地上一抛,啪的一声砸地上, ...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有可能坏,八分之一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看耳机的结构,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

网友:
听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听下声音没有问题就行了,不要有心里负担。

网友:
这个看运气,音圈就固定在振膜上,也有些重量的。如果角度不好,可能会影响音质,你可以把音量开到最大看看有没有破音,如果没有就表示没有问题啦。

网友:
一般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听一下就知道了

听过了,感觉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试过了,没感觉出不一样

听过了,感觉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问题了,振膜会没事,里面的强磁铁可能移位了卡住音圈。可以反方向磕碰耳机以期磁铁复位,凶多吉少{: ...

动圈啊,磁铁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听不出有区别,就是没影响啦

听过了,感觉不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