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手电钻的电芯怎么拆?

楼主(2024-02-27):
电芯不行了,打几下就没电,在拼夕夕半价买了些2000mah东磁的18650,想把电芯换了,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A:
卡扣内侧有暗扣,从卡扣内侧撬开

网友:
底部标签撕开,里面有螺丝

网友:
这类电池上下壳体的连接方法有几类:1.底部有3条自攻螺钉连接。2.底部有锁扣。3.侧面有锁扣。前二种揭开底部贴纸就会看明白了,后一种需要用一字螺丝刀从侧面缝隙伸进去撬开。

网友:
楼上正解,撕开贴纸拆螺丝,再轻撬暗扣就开了

网友:
听3楼的,另外好的电芯比电钻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扣内侧有暗扣,从卡扣内侧撬开

正解,每个面都要撬一下

网友:
这个电池也有通用的。

楼主:
底部是这样的

网友B:
那磁铁吸一下标签面,有的有螺丝。撕掉标签也可以查看有没有螺丝。没有就是纯卡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磁铁吸一下标签面,有的有螺丝。撕掉标签也可以查看有没有螺丝。没有就是纯卡扣的 ...

下面有三个洞,没有螺丝。见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有三个洞,没有螺丝。见上图

看下洞洞里面有没有卡扣,拨动一下多尝试

网友C:
我也撸了12节准备给手钻换电池,已经拆开没有点焊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撕开底部贴纸拆螺丝,再轻撬暗扣就开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品牌的,电池都快拆烂了也没有拆开,没找到螺丝和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撸了12节准备给手钻换电池,已经拆开没有点焊有啥好办法吗

我用的锡焊,一大坨,还没出问题

网友:
三个卡扣在这个缝隙里面

网友:
淘宝上面有做好的各种电压快换电池组,都是通用模具,价钱也不贵

网友:
三楼正解,,这种就是换新的,,楼主想换电芯吗??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