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天花板级带牛CD机,型号STUDER A727,最早期作品。

楼主(2024-02-27):
天花板级带牛CD机,型号STUDER A727,最早期作品。

楼主:
机芯顶部照片

网友:
这CD的确做工漂亮。

网友:
有机芯照片吗?

网友:
芯片真多,排列整齐。
现在集成度高了,一个主芯片干了绝大部分的事,然后还有个电机伺服芯片,一个内存,一个闪存。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当时的芯片没有现在的高密集性能,现在的一块芯片就干过去许多集成块的活。

网友:
这个容易坏吧   太复杂了

网友:
漂亮机器,我想起了我那个PCM-F1。

网友:
漂亮,早期机器外观好看。

网友:
用料不是一般的足,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集成度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不说还以为486主板呢

网友:
专业用机,声音是没问题的

所有集成电路都装了插座,不知道是何故

网友:
做工真好
保存的也不错

网友:
板子整整齐齐,看着真漂 亮

网友:
这个CD机改装,增加一个同轴或光纤输入,作为DAC使用,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我还是喜欢下面那台瑞华士卡座机了,零件和芯片多并不代表声音好了。

网友:
这么多元器件,功耗也大吧

网友:
用料杠杠的好

网友:
屎牌的机子卖得可贵了,这货用的飞利浦方案啊。

网友:
经典的1541,古老的设计

还可以

网友:
机的内部被塞满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