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返工了一次的变压器点焊机终于好了

楼主(2024-02-27):
为了修个吸尘器电池,决心自己买电池换。本着够用的态度,决定DIY一个点焊机。

主要材料除了控制板和点焊笔是买的,其它基本是平时做垃圾佬收集。其实一开始计划时候点焊笔都没想买,打算直接买焊针固定在焊线上。
购买的主要材料:控制板和点焊笔,后面有价格,100A单脉冲、2mm厚螺丝固定焊笔含焊针

材料凑齐后就直接拿了16平的线剥掉保护层,保留绝缘层穿了4圈。(后面返工了)

花了一晚上组装好以后试了下,效果不行。开最大电流,时间短了焊不牢,时间长了焊点都黑了。只能拆掉初级,又找了一根一样长的16平线。剥掉绝缘层两根并一起穿了黄腊管,加起来就是32平的线了,同样穿了4圈,应该能发挥这个小变压器的功率了。
下面是成品图

控制板放在一个牙线盒里,毕竟上面有高压裸奔有点危险

没用脚踏,拆了个路由器的复位按钮固定在焊笔上

控制板的电源用了一个音响里拆的多路输出变压器,有11V输出

买的其它配件,属于小零件

试下来还行,电流最大,时间扭到30,1.5mm镀镍钢片叠不到1mm的紫铜,焊上去挺牢固,微微一点黑眼圈。下一步就是给吸尘器换电芯了
感觉如果手上有配件的做一个挺方便的,成本不高

网友A:
不错不错,我的是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25平方铜缆绕7匝,直接压接到焊笔上,开关也是热缩管固定到焊笔上。。。。。。
可惜功率还是小了点,有时间把里面的双110v绕组并联,直接上110v线圈怼到220v

网友:
不错,弄个盒子

网友B:
感谢分享,建议再去废品站淘个盒子装会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的是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25平方铜缆绕7匝,直接压接到焊笔上,开关也是热缩管固定到焊笔上。 ...

不用控制板直接手动控制时间?

楼主:
吸尘器换好电池就准备吃灰了,不知道下次啥时候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建议再去废品站淘个盒子装会更漂亮。

遇到合适的盒子可以搞一个,换好吸尘器电池就吃灰了。也不是很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的是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25平方铜缆绕7匝,直接压接到焊笔上,开关也是热缩管固定到焊笔上。 ...

110v线圈用到220v上可能不保险。早几年进口的100v洋垃圾音响设备,经常有烧变压器的

网友D:
变压器的功率越大,越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功率越大,越容易成功。

家里一台坏微波炉拆的,单独去买的话也不高兴折腾了

网友E:
同样有做个点焊机的想法,微波炉变压器都找好了,就是没下决心做,思来想去,做好了也就用那么一两次,放着还占地方

网友:
我做的变压器点焊机,为什么压紧焊笔焊不住?只有两个焊笔自然搭接在镍片上才能焊得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样有做个点焊机的想法,微波炉变压器都找好了,就是没下决心做,思来想去,做好了也就用那么一两次,放着 ...

我觉得还好,并没占多大地方,所有的配件,全装进了电脑的机箱电源里面,除了焊笔,收起来,也就一个电源的大小,如果你觉得变压器都占了地方,可以考虑把你手头的变压器丢给我。我好组个双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好,并没占多大地方,所有的配件,全装进了电脑的机箱电源里面,除了焊笔,收起来,也就一个电 ...

是两个变压器并联,用一块控制板?

网友G:
看起来很危险,其实一点都不安全。
开玩笑的,这个能做的的都是大佬。

网友:
分享成功的喜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很危险,其实一点都不安全。
开玩笑的,这个能做的的都是大佬。 ...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特地做了跟几米长的电源线,设备放老远后插电,通电没炸就胆子就大点了,先空载按微动触发下发现没事。再拿放到0V的电池正式测试。还是要小心为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控制板直接手动控制时间?

有控制板的,加一小盘镍带焊笔焊针25平方电缆3.5米再加一个品字带开关插座,119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0v线圈用到220v上可能不保险。早几年进口的100v洋垃圾音响设备,经常有烧变压器的 ...

这个手术无影灯变压器,皮实耐艹,全铜,短时间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用环形变压器行不行?家用稳压器里的大环形变压器功率足够大,也好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