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SA5212M4作为NAS用的咨询

楼主(2024-02-27):
最近手里硬盘越来越多,E3-1225V6,的主板最近不知道咋了,老是死机。最近喵上了浪潮SA5212M4作为NAS用,想入手,想问问大家看法。

首先,我个人有个念想:我是企业IT,想弄个双路玩玩。当然,我个人几乎不玩游戏。玩也是红警2,CS1.6,魔兽争霸3,这些游戏,懂得都懂。

而且,我是有主力机的,弄这个纯粹就是硬盘多。

首先,这个机器的优点:

1.硬件便宜,双路CPU,内存,几乎都是白菜价。

2.有12个3.5寸硬盘,并且可以扩展4块2.5寸硬盘架。这样就可以上16块硬盘了,并且:PCI-E支持拆分,和M.2固态硬盘做启动盘系统盘。

3.由于我硬盘多(我自己从来不kuang,只是NAS,电影大姐姐)之前一直使用E3-1225V6,其实盘一多,网上买的插接件质量都不行,经常出问题,硬件一多,故障节点就多,今天内存出问题,明天硬盘掉盘的,这玩意好歹是服务器。

4.硬盘,主板都是平放,横置的,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5.支持BIOS远程控制,这装系统啥的就方便多了。

6.支持RAID1保存重要数据,和RAID5

这个机器的缺点:

1.机体巨大。

2.噪音大,风扇降速只能降到10%,噪音是个考验。

3.费电。

很纠结啊很纠结,给点意见。我硬盘都是单位监控上淘汰下来的,虽然多,但容量都不大,好在不要钱。500G,1T,2T,3T,4T都有。

纠结了有2个月了,很想下单。但是还是想咨询下大家的意见。

楼主:
我目前为止,想上的配置:2颗E5-2650V4,原因:便宜,工艺先进点。32G的2400内存(我有DDR4纯ECC内存,不知道能不能和新购买的内存混插)M.2的256G硬盘做系统(已有,并且有转接卡)一个intel的512G硬盘作为下载暂存盘。2个500G硬盘做RAID1,保存重要数据。3个4T硬盘做RAID5,保存喜欢看的电影,剩下的硬盘直通,存电影,需要那个插那个。

楼主:
其实DELL的730XD我也看了,DELL的机架式服务器我也用过,这个机器优点:噪音低,缺点:1,贵。2,没有4块2.5寸硬盘架。3,PCI-E不能拆分,不能使用M.2固态作为系统盘

网友A:
做NAS太费电了,噪音大。除非想玩虚拟机,否则不建议使用。
你这种盘适合小机器挂个外置的扩展柜子或者买个浪潮的12盘机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NAS太费电了,噪音大。除非想玩虚拟机,否则不建议使用。
你这种盘适合小机器挂个外置的扩展柜子或者买个 ...

所以,我老纠结了。。

网友:
目标不明确,你需要的还是用来折腾的一套机子

网友:
要硬盘多还才乎费电,,用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网友:
缺点你都知道了
其实也就这些缺点吧
看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
看了下,如果摆放空间大,机箱放得下就可以,

服务器 硬盘位多,成本比nas便宜,

缺点:噪音大,费电功率大

网友:
也是企业IT,每天就玩你说得那几个游戏凑合过。NAS已经用全SSD的了。容量不是问题反正一大半都是垃圾文件,每天闲着就删。优点是省电静音快速,缺点无所谓了。

网友B:
问下,1225V6出不,我还多了片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1225V6出不,我还多了片主板

不出哈哈,抱歉了

网友:
个人轻度玩家主要还是功耗和稳定吧

网友:
买两个机子塞硬盘。

买一个hp z230或230sff,四代的CPU。
最大的优点:配件便宜,噪音小,可塞多块硬盘。
平时一直开它,不用上独显,主机功耗比较低。

再买浪潮,把剩下的硬盘都塞进去,用时再开。它的噪音实在受不了。

网友:
还是蛮好的!!

网友C:
作为一个拥有浪潮SA5212M4的人给出以下意见:

如果是2颗u ,e52650lv3,再加上几块机械硬盘,功耗可不低,150w+。
0.15kw/h*24H*365day=1314kw/h,一年电费为1314*0.5=657元

另外噪音,机器不是满载 ,在空调房风扇开到5% ,噪音很小。如果不开空调 ,风扇稍微开大点,那就需要一个专门的房间,否则有低频噪音。除非农村楼房,否则楼主肯定要被家人喷,除非您换4个猫扇,70*4=280元。

这是以上费用,楼主综合参看下。

网友:
体积和功耗能接受就行,没什么可不可以的

网友:
这够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拥有浪潮SA5212M4的人给出以下意见:

如果是2颗u ,e52650lv3,再加上几块机械硬盘,功耗可不低, ...

感谢感谢!

使用起来感觉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拥有浪潮SA5212M4的人给出以下意见:

如果是2颗u ,e52650lv3,再加上几块机械硬盘,功耗可不低, ...

想问下您,换了4个猫扇后,服务器还能正确获取风扇信息控制风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