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定时器点灯

楼主(2024-02-27):
先来简单的,
STC89C52  2个定时器,不同时间,使LED灯生产一闪一闪效果

代码如下

楼主:
这个是STC8H8K64U的 用了5个定时器,产生不同的时间,点亮5个LED灯

楼主:
代码如下
//STC8H8K64U
//5个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中断点亮 共5个灯
#include <STC8h.h>
#include "time_init.h"

void main ()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1000 0000或等于 B7要为1

        P1M1=0x00; P1M0=0x00;        //P1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EA=1;        //开总中断

        time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1_init();
        time2_init();
        time3_init();
        time4_init();
         while(1)
        {
        }
}

#include <STC8h.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定义主时钟 UL无符号长整形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类型定义,相当于用u8代替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 time0_reload (main_fosc / 1000)        //time0中断频率 1000次/秒
#define time1_reload (main_fosc / 2000)        //time1中断频率 2000次/秒
#define time2_reload (main_fosc / 3000)        //time2中断频率 3000次/秒
#define time3_reload (main_fosc / 4000)        //time3中断频率 4000次/秒
#define time4_reload (main_fosc / 5000)        //time4中断频率 5000次/秒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R0=0;        //定时器0停止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0x03;        //与等于2个1得1 ~按位取反后B0B1为00 模式0
        TMOD |=0; //或等于,有1得1
        TMOD &= ~0x04;        //与等于2个1得1 ~按位取反后为011 B2为0 定时器
        INTCLKO &= ~0x01;        //不输出时钟 B0为0
        #if(time0_reload < 65536UL)
        AUXR |= 0x80;  //1000 0000 t0x12 为 1 1T mode
        TH0=(u8)((65536UL-time0_reload)/256);        //
        TL0=(u8)((65536UL-time0_reload)%256);         //
        #else
        AUXR &= ~0x80;  //t0x12 为 0 12T mode
        TH0=(u8)((65536UL-time0_reload/12)/256);        //
        TL0=(u8)((65536UL-time0_reload/12)%256);         //
        #endif
        TR0=1;        //定时器0开始
}

void time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
    TR1=0;        //定时器1停止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TMOD &=~0x30;        //与等于2个1得1 ~按位取反后B4B5为00 模式0
        TMOD |=(0<<4); //或等于,有1得1 左移4位
        TMOD &= ~0x40;        //与等于2个1得1 ~按位取反后为0111111 B6为0 定时器
        INTCLKO &= ~0x02;        //不输出时钟 B0为0
        #if(time1_reload < 65536UL)
        AUXR |= 0x40;  //1T mode
        TH1=(u8)((65536UL-time1_reload)/256);        //
        TL1=(u8)((65536UL-time1_reload)%256);         //
        #else
        AUXR &= ~0x40;  //12T mode
        TH1=(u8)((65536UL-time1_reload/12)/256);        //
        TL1=(u8)((65536UL-time1_reload/12)%256);         //
        #endif
        TR1=1;        //定时器0开始
}

void time2_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
    AUXR &= ~0x1c ;        //11100 取反00011 停止记数 定时模式 12T模式
        IE2 |= 0x04;        //100 ET2=1 允许定时器2中断
        INTCLKO &= ~0x04;        //011 不输出时钟 B2为0
        #if(time2_reload < 65536UL)
        AUXR |= (1<<2);  //1T mode
        T2H=(u8)((65536UL-time2_reload)/256);        //
        T2L=(u8)((65536UL-time2_reload)%256);         //
        #else
        T2H=(u8)((65536UL-time2_reload/12)/256);        //
        T2L=(u8)((65536UL-time2_reload/12)%256);         //
        #endif
        AUXR |=(1<<4);        //定时器2开始
}

void time3_init()         //定时器3初始化
{
    T4T3M &= ~0x0f ;        //0000 T3R停止记数 T3ct定时模式 12T模式        不输出时钟
        IE2 |= 0x20;        //10 0000 ET3=1 允许定时器3中断
        #if(time3_reload < 65536UL)
        T4T3M |= (1<<1);  //1左移1位就是10 T3X12为1 1T mode
        T3H=(u8)((65536UL-time3_reload)/256);        //
        T3L=(u8)((65536UL-time3_reload)%256);         //
        #else
        T3H=(u8)((65536UL-time3_reload/12)/256);        //
        T3L=(u8)((65536UL-time3_reload/12)%256);         //
        #endif
        T4T3M |=(1<<3);        //1左移3位就是1000 T3R=1 定时器3开始
}

void time4_init()         //定时器4初始化
{
    T4T3M &= ~0xf0 ;        //停止记数 定时模式 12T模式        不输出时钟
        IE2 |= 0x40;        //100 0000 ET4=1 允许定时器4中断
        #if(time4_reload < 65536UL)
        T4T3M |= (1<<5);  //1左移5位就是100000 T4X12为1 1T mode1T mode
        T4H=(u8)((65536UL-time4_reload)/256);        //
        T4L=(u8)((65536UL-time4_reload)%256);         //
        #else
        T4H=(u8)((65536UL-time4_reload/12)/256);        //
        T4L=(u8)((65536UL-time4_reload/12)%256);         //
        #endif
        T4T3M |=(1<<7);        //1左移7位就是1000 0000 T4R=1 定时器4开始
}

//0 16位自重装
//1 16位定时、计数
//2 8位自重装
//3 16位自重装不可屏蔽中断

#include <STC8h.h>
sbit led0=P1^3;
sbit led1=P1^4;
sbit led2=P1^5;
sbit led3=P1^6;
sbit led4=P1^7;
unsigned int time0count=0;        //
unsigned int time1count=0;        //
unsigned int time2count=0;        //
unsigned int time3count=0;        //
unsigned int time4count=0;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ime0count++;        //
        if(time0count==100)                //
        {
                 time0count=0;        //
                led0=~led0;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time1count++;        //
        if(time1count==200)                //
        {
                 time1count=0;        //
                led1=~led1;
        }
}

void time2()interrupt 12
{
        time2count++;        //
        if(time2count==300)                //
        {
                 time2count=0;        //
                led2=~led2;
        }
}

void time3()interrupt 19
{
        time3count++;        //
        if(time3count==400)                //
        {
                 time3count=0;        //
                led3=~led3;
        }
}

void time4()interrupt 20
{
        time4count++;        //
        if(time4count==500)                //
        {
                 time4count=0;        //
                led4=~led4;
        }
}

楼主:
编辑出了点意外,这是3个段程序,怎么连在一起了

网友:
定时器不要钱啊!直接开4个!

网友:
只是学习的话,这程序蛮好!

楼主:
主要参考了厂家给的例程
主要查看了以下资料

也有一些我不理解的地方,比如定时器0初始化中TMOD的设置,为什么要分三行?

    TMOD &=~0x03;    //与等于2个1得1 ~按位取反后B0B1为00 模式0
    TMOD |=0; //或等于,有1得1
    TMOD &= ~0x04;    //与等于2个1得1 ~按位取反后为011 B2为0 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参考了厂家给的例程
主要查看了以下资料

TMOD |=0; //这句等于什么都没做,可以删掉也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参考了厂家给的例程
主要查看了以下资料

看了下,那三句估计是复制别的地方改的,中间那句在别的地方可能是有用的,复制过来用不到但也没删直接改成没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