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各位大佬求助检测电池容量哪款性价比较好求推荐

楼主(2024-02-27):
各位大佬求助检测电池容量哪款性价比较好求推荐

目前内阻测试选了ts457(性价比好些)
但容量检测不知买哪款性价比好些。
业余爱好想检测下容量5号7号,14700  18650,21700。聚合物电池容量。看到检测要恒流测试才准。
炬为的看功能是多但也用不上。

网友:
有一种小型的,简易的,双绞线款式,配套各类电池盒子的,忘了叫啥了,价格200左右

网友:
毫欧标头性价比高

网友A:
我24买了这个,准肯定是不准,可以当个参考.

网友:
50元左右的,电流3A,电压18v,功率15w,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4买了这个,准肯定是不准,可以当个参考.

这个以前想买来着,结果查电路板可能没有采样电阻,和恒流就被我删除了

网友B:
买个带检测容量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24买了这个,准肯定是不准,可以当个参考.

这款是严重不准,连个检流电阻都没有。估计完全是根据电压和负载电阻测算的。

网友:
这款M4S,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检测容量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手里有这个

网友:
有元件  知道原理 自己做 精度不会差。 不然就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带检测容量的充电器就可以了。

这样充电给电池看容量也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充电给电池看容量也是可以吗?

冲进去和放出来是两回事,好一点的充电器都带,比如lii-600智能4路充电器!

网友:
以前我买的是智育ZB204,后来又出ZB206+,这两款测量比较准确,性价比也高,记得才三五十元,缺点是没有外壳,只适合DIY爱好者使用。
再后来就不知道哪款好用又性价比高了。

网友:
别买充电检测容量的,要买放电检测容量的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款高级充电器 全有

网友:
7楼和15楼的可以考虑下,再买个4线电池座

我这个是17年买的7楼那款之前的版本,可以PC联机,准确度也不错。现在的版本没说可以PC联机。

网友:
买个电池容量测试仪,确实是DIY必须的,因为有的18650容量500mHA,却被表上2500mHA,当优质的大容量电池售卖;本来市场上就有各种不同容量的充电电池,要选择一下,搭配好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是严重不准,连个检流电阻都没有。估计完全是根据电压和负载电阻测算的。 ...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检流电阻的?

这种的容量检测仪有两个关键的硬件技术,1、要能准确测量放电电池的实时电压;2、要能准确测量实时放电电流的大小。其余的就是靠单片机定时计算实时放电电压、电流的乘积,然后累计其积的计算结果和累计出测量的电流的结果,再根据测量的间隔时间,计算出容量指标mAh和mWh。它的检流电阻大约20mΩ的样子,按照照片推断,检流电阻应该是左下角,靠近USB插座的那两个并排的大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