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自动上水器

楼主(2024-02-27):
抽水的时候总是喘振,一顿一顿的,拆开看看。
电路板很简单,没几个元件,但是电源管理芯片上没有任何标识,有没有人知道。
拆开后抽水,万用表量电压,发现运行的时候电池两端电压被瞬间拉低保护,应该是喘振的原因了。
拆下电池,感觉分量很轻,上天平,和2200mah的普通电池进行了对比,果然重量差不少。

网友A:
块多钱一颗的宏力?这电器的电池反正就是便宜。

网友:
饮水机用的吗?

楼主:
就是放在纯净水桶里的自动上水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块多钱一颗的宏力?这电器的电池反正就是便宜。

缩水厉害,已经被我扔了

网友:
换上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这就是一个小玩具电池..............LJ的很

网友B:
这个称很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称很有个性。。

实验室的电子秤,请忽略

网友C:
以前用过1#1.5V电池*2的抽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1#1.5V电池*2的抽水机。

这个用不起

网友:
电池不行吧

网友:
可以换节电池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这种泵天生就喘一下

网友D:
换电池好了吗,怎么感觉是泵的原因呢!

网友:
換块电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看还喘不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好了吗,怎么感觉是泵的原因呢!

换电池好了

网友:
有可调电源的话,可以调电压怼上去,这样就可以确定是电池还是抽水电机的原因。

网友:
这种便宜,几块钱和10几块钱的没多少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