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因长时间存放导致饿死修复作业-BPI倍特力

楼主(2024-02-27):
BPI电池是又爱又恨啊,爱是在国产电池中鹤立鸡群,比起倍X、德力X等等完全可以吊打之。
而恨就是BPI电池稳定性不足,容易随机趴窝···

这不,自从2020.2买的BPI,感觉发现了新大陆

在回头看看以前被毒害的电池,后悔来数码之家晚了··

这些电池清一色垃圾,垃圾,垃圾!
BPI买了没舍得给娃用,偶尔拿出来补个电,激活下容量。
近期正好相机要用到5号电池,结果翻出来其中一节电池就趴窝了····
所以就有了
翻车了翻车了-bpi倍特力又少了一位粉丝
在数码家混的人,哪有不折腾的道理
电池趴窝后第一次充放电数据

内阻23,容量270mah··

同期买的另一节容量1830mah,内阻40,基本正常。

趴窝电池第二次充放电数据,内阻25,容量768mah,这··还有救?

经过第四次循环后,容量达到了惊人的2033mah,内阻29。
而正常的那一节电池循环2次后,容量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稍微增加到1875mah
自此,电池容量已恢复如初
--------------分析--------------
两件电池内阻差异较大,趴窝的电池内阻在20-30之间,而正常的电池内阻40-50之间,祖传的一致性不足。
故障电池明显是自放电严重导致亏电,电池饿死致活性下降,容量下降。发生该故障,只能推测电池内部有漏电,但不算严重的漏电,不然电池早早就饿死翘翘0电压了
--------------总结--------------
家里有这种存放时间长导致容量下降的电池,可以尝试多循环几次试试,如果亏电严重,充电器不认电池,可以用5号碱性电池并联,或者用傻冲充电器,把电压拉起来,然后在进行3次以上完全循环。
最后,千万不要碰垃圾品牌的电池,BPI算是国货之光了,值得购买,不建议长时间存放,半年拿出来补一次电佳
自此,BPI倍特力又多了一位粉丝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n年前买的几节汤浅还在遥控器里用,其他的电池不是烂了就是充不进

网友:
论低自放还是爱老婆省心,家里一堆电池没有好多地方用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A:
想不出哪里还有要用到充电电池的地方,以前买充电电池是为了随声听,MP3出来了随声听也扔了,充电电池更是无用武之地,或许小孩玩具还能稍微用用,其他设备电池都很耐用,完全不需要用到充电电池!

网友:
拆出来几十节,没地用

网友B:
充电器测内阻没有任何意义,镍氢电池用小于200MA的电流充电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测内阻没有任何意义,镍氢电池用小于200MA的电流充电比较好

充电器侧内阻比不上内阻仪,虽然误差较大但是可以作为参考
200MA以下是以前老式傻冲充电器的电流了,冲大容量电池时间太长容易遗忘,电流小是因为没有充满自停功能,小电流不至于引起热失控。
这个用1A电流充只要电池不发热 ,我认为就没有问题,现在的智能充电器基本都是大电流芯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出哪里还有要用到充电电池的地方,以前买充电电池是为了随声听,MP3出来了随声听也扔了,充电电池更是 ...

是的,同意。现在真没必要买镍氢充电电池了,因为很少还有用这种电池的用电器。买这东西还要维护充电,我以前买的镍氢充电电池都在吃灰,现在都懒得再给电池充电维护了。

网友:
这种BPI倍特力电池我也有。现在真没必要买镍氢充电电池了,因为很少还有用这种电池的用电器。买这东西还要维护充电,我以前买的镍氢充电电池都在吃灰,现在都懒得再给电池充电维护了。倒回去10多年,买这种电池可能还有用,那时还有些卡片相机还在用5号电池,但用这种电池也容易很快没电,因为它不是1.5V的,很多相机一用上去一会儿就报电池电压低,很烦人的,不如用1.5V的普通5号电池。

网友C:
长时间没用的镍氢电池,测量没电压,充电充不进,

本人处理方法(也是网上学的,后果自负):用一个1.5-3V的电源,反向给电池接上,注意,依次按先短后长的时间,半分钟,一分钟,二分钟,充电,3次左右后,再按正常方式充电,半数以上可以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没用的镍氢电池,测量没电压,充电充不进,

本人处理方法(也是网上学的,后果自负):用一个1.5-3V ...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不出哪里还有要用到充电电池的地方,以前买充电电池是为了随声听,MP3出来了随声听也扔了,充电电池更是 ...

买过好多充电电池,都是给孩子玩具使用的。

网友(2024-05-16):
我2011-04批次的enelong还在使用,但是后来的enelong批次,还有bpi的批次的都不行了。2011-04批次的电池,5年不用,电压掉到0.9,后来批次的直接就是0

网友(2025-06-18):
经过第四次循环后,容量达到了惊人的2033mah,内阻29。
--------------------------------------------------
看来做个放电器,同时测容量,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说句心理话,还是用一次性电池吧,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剃须刀好用,N年前的gp镍氢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