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自放电到几伏特算电量跑光呢?

楼主(2024-02-27):
镍氢电池充满电后是1.44V,放置一段时间电压会逐步下降,
电压降低到几伏特算电量跑光呢?
为何有些用电器,镍氢电池电压降低到1.2V就没法用了呢

网友A:
因为是按干电池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按干电池检测的

干电池到1.2v就算电量耗尽么?

网友:
镍氢和镍镉一般是0.9v

网友:
那是因为电压太低带不动用电器

网友B:
涨见识了。也就是镍氢,镍镉电池只有0.9V时,就必须充电了

网友:
这个也要看内阻,内阻低的电池压降慢些,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电池到1.2v就算电量耗尽么?

不好说,一般干电池也是0.9V检测。可能你这个电池空载1.2V,带载没那么高

网友:
带不动电器时就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见识了。也就是镍氢,镍镉电池只有0.9V时,就必须充电了

低于0.9v镍镉电池会坏掉?

网友(2025-03-07):
镍氢没有记忆效应,所以低于1.2v充电比较好

网友:
刚发现,楼主就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啊

网友:
我的品胜2600MA镍氢电池用了几次后,放置了2年后现充电氢电池有点发热。充满后没有原来用的久。

网友:
自放低于1v就算过放 1.1v就要补电,规格书的截止电压0.8v 是根据规格书的最大连续放电倍率标定的, fdk技术跟我们开会培训的时候说的

网友(2025-06-18):
放电到0.9V,要专门的放电电路/设备吧。通常 1V 就不工作了。好多 1.2V就不工作(相机),导致 镍氢电池 容量约来约 少。

网友:
松下白皮自放电低哪款,我4节放到指纹锁上用,电压到1.18V时,提示电池电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