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过年捡来一风扇,拆开加油又能转

楼主(2024-02-28):
年底打扫卫生,扔垃圾的时候,看见一个小青年扔出一堆纸箱子来。瞥见里边有个类似家电的东西。身为拆客不得不仔细瞧瞧去。等人走了,溜过去一瞧,居然是个小台扇。这不对我的口味了么!趁没人抓紧捡过来。前两天有空了,打理一下。变处理边拍照。

正面,南极人。不是做羽绒服的么

侧面,能扭头到冲上90度。查查这叫空气循环扇,配合空调全屋送风用的。

背面。灰不少,电源线断了,你们猜为什么断了。

底面,22年买的,这才用了一年多。现在的小年轻真是用坏就扔啊!不像我们缝缝补补又三年了!

tb上看看,不便宜。

电源线。知道问题了。准是电源线断了,冒烟打火,人家一看觉得大问题,扔了。正好让我捡个漏。

拆开底壳。底座上带个旋转电机,上边整机来回转。怪不得线断了呢,看样子就容易扯到电源线。

往复小电机。220v的。这玩意用来摇头简单可靠。

一个小连杆,用来换方向。

滑道,沟槽里灰挺多的,估计是一直磨损掉的塑料沫子。

整个拆开。想了想,有相对滑动的地方得润滑一下。感觉抹油有点容易腐蚀塑料,吸附灰土的问题。突然想起自己有锁眼润滑的石墨粉。加上点,用纸抹抹,也挺不错的。

上盖,一个很简单的旋钮开关。

拆开,上边铜弹簧片。圆形那个直接连来电,方形的跟转轴联动。

静触点,有四个,两组。长的那个是摇头电机的,短的三个是吹风电机的。有一点锈迹,没烧蚀,擦擦就干净了,很好。

线通过侧边直接上去了。

一个小卡字,固定位置用的。上边白色的硅脂很多。

先把线接好,用热缩管包起来。错位接法电工上常用啊!接好线开机试了试,能转,就是速度似乎有点慢,也有噪声。看来是轴承缺油了!

拆完下边拆上边,顺道抹点油。风扇后盖,四个螺丝固定的。

拧开螺丝,前盖下来了。

前盖还是两部分,螺丝拧起来的。

清清灰,不拆开了。

塑料风扇叶,挺瘦长的,有点像螺旋桨。

还有点不好拆,用小风枪加热了一会才松动了。

看了一眼风扇电机,居然是这种。

扇叶拆下来了,电机也漏出真容。原来是这种罩极式电机,不是那种常用的单相电机。这种电机结构简单,耐用,噪声低。缺点是效率低,扭矩小,功率小。我记得微波炉上小吹风机用的这种电机比较多。

轴上有个键槽,正好卡在风扇D型轴孔上。

拆下来看看,后面够脏的。

把前后轴套拿下来,转子抽出来,剩下的定子挺简单的。

轴承架,纯铝的,比那种薄铁皮的厚实多了。

前后长得一样。轴还是普通的粉末含油轴承。

转子,上边还有一个塑料套,一个油毡,一个薄钢片。

正好手头有硅脂,机油,润滑一下。把硅脂抹到轴孔里,机油滴到油毡上。装起来试了试,很丝滑。

弄完装起来试了试,风力不错,也没什么噪音。左右摇头也很顺滑。就等今年夏天派上用场了!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金LING的排气扇也是这款电机

网友:
电源线就不能短一点吗?, 直接在里面直联更安全点

网友:
风扇用这种电机的是不是不多

网友:
又省了70块钱

网友:
高手,含油轴承这种我就没搞好过,上了油好一段时间就挂了.当年在深圳租房住基本上每年扔一个鸿运扇

网友:
在别人手里没用的电器,在楼主的手里又复活了,真好。

网友:
罩极式电机的风扇,少见

网友:
南极人无处不在的贴牌

网友:
质量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人工费不止100元吧.

网友:
罩极式电机的风扇

网友:
又省了不少钱,技术还是值得的!

网友:
带摇头功能,风扇不 错,又省钱了

网友:
罩极式电机的风扇耐用

网友:
罩极式电机的风扇,不多见

网友:
这个确实会耐用一些
俺还在想要不要把俺的风扇改个无刷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电机是咋转起来的,没看明白

网友:
外壳还不是很旧,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