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正泰避雷器 NU6-Ⅱ 40kA/275V 2P 浪涌保护器 ,没家元了,求家元

楼主(2024-02-27):
拆解正泰避雷器 NU6-Ⅱ 40kA/275V 2P 浪涌保护器 ,不是打雷坏的,质量问题,是焊点松脱所致,看图就明白了,不多说。

网友:
没看懂在那里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不般不太会坏的。

网友:
没看到具体结构啊

网友:
没看明白原理啊

网友:
我觉得正泰现在也偷工减料了

网友:
没看懂在那

网友A:
这里是低温焊锡焊接的。当压敏电阻温度过高时,能及时脱离电路。避免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这东西不般不太会坏的

网友:
产品有瑕疵

网友:
谢谢分享,正泰的功能还是能用,做工

网友:
蓝色那个是压敏电阻?

网友B:
有没有种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浪涌保护器在被触发后断开焊点后,按钮才能弹起来提示已损坏。超压后蓝色原件内部导通将电流导入大地,因此焊点只要设计的小点或用低温焊锡,就能在导通大电流时熔断焊点,而断开的焊点在弹簧作用下会顶起提示按钮。这个是一次性产品。但楼主这个感觉可以返修继续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种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浪涌保护器在被触发后断开焊点后,按钮才能弹起来提示已损坏。 ...

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拆的不彻底呀!

网友:
内核没拆开呀

网友:
内核就是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低温焊锡焊接的。当压敏电阻温度过高时,能及时脱离电路。避免对电路的影响。 ...

那就对了,这东西什么时候坏了也不知道,漏电和空开都没跳。

网友:
要单独装这个东东?整栋楼不是装避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