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 日产荧光灯型40W灯管

楼主(2024-02-27):
路上捡的,顺便一拆拆看,得到4条LED灯珠

色温:5000K

40形不等于40W

LED型号是这个,没具体查参数,132颗,就大概知道多大功率了

SPMWHT5225D5WAR0S0

老长一根,久违的灯管

背面是铝壳

品牌规格,可见是日产

拆下侧面一颗螺丝,即可抽出灯条、分光散壳

下图上为分光散片??中间是LED灯条、最下一条是铝壳条,3合1

灯条不是铝PCB,后面是铜,插入铝壳可很好的贴合。

电源输入端就只有一颗贴片整流桥。可见需要外接恒流电源

灯条不是一根到底整根,分为4段,每段采用这种卡扣连接。

得到4根条灯条

网友A:
恒流电路部分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电路部分看不见?

恒流电路是外挂的,不是灯管内置.................这个只是单纯的一根灯管

它很单纯、很单纯、真的很单纯

网友:
需要外接恒流源吧

网友:
就是一根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灯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流电路是外挂的,不是灯管内置.................这个只是单纯的一根灯管

它很单纯、很单纯、真 ...

真的太单纯了还要再整流一下

网友:
灯珠可以拆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太单纯了还要再整流一下

你无法控制用户怎么去装这根灯管,正着装?反着装?装上了后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网友:
试试一节直接上电源干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无法控制用户怎么去装这根灯管,正着装?反着装?装上了后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

防呆口不加的话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无法控制用户怎么去装这根灯管,正着装?反着装?装上了后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

有道理!

网友:
可惜不是铝基板

背面覆铜也算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无法控制用户怎么去装这根灯管,正着装?反着装?装上了后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

是的,一颗整流桥,比什么防呆都好使..........

网友:
这做工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还行吧,一体化最好

这个有容易坏的嫌疑

网友:
竟然还要整流一下,实在。应该是灯座还有恒流源的电路吧。

网友:
它很单纯、很单纯

网友:
好像比国产的还简单,莫不是套牌的产品

网友:
铝壳散热,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无法控制用户怎么去装这根灯管,正着装?反着装?装上了后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

上面的文字都同一个方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