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微尘的10A漏电保护插头 TinyMote HJAL1-10/I

楼主(2024-02-27):
零火联动,地线直通,很常规的设计。

网友A:
有时候很怀疑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网友:
前几天拆到这样拆不下去了

网友:
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很怀疑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检测的是零序电流,也就是相线对地电流,也只保护这一种漏电情况。对于家用的水泵、热水器这类涉水设备的漏电应该是够了。
至于有没有用,工作原理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电路参数设计是否合理,元器件工作是否正常。
这个的计算出来的实验电流是36mA,根据国标,这个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基本可以保证电流对人的伤害在可逆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很怀疑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网友:
拆的不是很完全啊

网友B:
看铜带能过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铜带能过大电流

瓶颈在后面的连接线和铜箔。

网友:
这东西有用,有一次我的电水壶漏电,这玩意跳了。

网友:
看样子比我以前那个强多了,还有电子元件

网友:
执行机构在板子的下面。

网友C:
这个原理是不是检测两根线电流不一致

网友:
背面都没看到

网友:
做工感觉不咋地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简单了些。

网友:
一个太阳能的电加热插头,也是类似的,常州产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不太适合大电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是不是检测两根线电流不一致

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故障的时候没有用!出现故障时就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