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累了,不想折腾啦,能翻篇不

楼主(2024-02-27):
卖家秀

买家秀

我也学着卖家视频,用锡缠绕,防风打火机开烧,结果是锡受热缩成一个块,或者掉了下来
早知道,买接线端子好多,当初怕买到劣质接线端子反而误事才这么搞的。
我是按网上老电工的方法来缠绕的,拉不断,再用虎口钳压好几次,平时用电饭煲和油烟机,稳不?稳就行拉?不想折腾拉,能安全使用就行

网友:
挫一些助焊膏在上面应该就好了

网友:
直接几股并一起,然后扭紧裹上电工胶布就行了,这样确实不规范,但家用还是足够了~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接线端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的接线端子吧

不想拆下来,再搞了。告诉我这样安全不

网友B:
缠上胶布也能用几十年了

网友:
没用的,只有母材温度超过焊锡熔点时才会挂锡,焊锡先到到熔点母材达不到温度,焊锡就直接跑了,视频都是骗人的,包了热收缩管的铜母材温度更本不可能破百度,谈何牢固焊接!

网友C:
首先你这个线 为啥要接成一坨
这种多股的其实也很好接 就是比较费时间
另外上锡最好是用小锡炉 或者火焊枪也行 搞之前最好抹助焊剂
你这样的打火机烧其实很不靠谱
你看看你的买家秀那张,线很细,散热就没那么快

网友D:
告诉你用通信PUD电源分配盒子里的接线端来接妥妥的厚铜连接,螺丝都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这个线 为啥要接成一坨
这种多股的其实也很好接 就是比较费时间
另外上锡最好是用小锡炉 或者火焊枪 ...

这三条bvr并线啊,宁在一起能不成陀嘛
卖家视频也没上助焊剂。非电工啊,买小锡炉,我还不如买接线端子吧。

网友:
会用普通的电烙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缠上胶布也能用几十年了

那完全够了

网友:
烧的不行,用铬铁直接焊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用通信PUD电源分配盒子里的接线端来接妥妥的厚铜连接,螺丝都是不锈钢的 ...

太复杂拉

网友:
十块钱的电烙铁接出来是广告的效果

网友E:
别人那铜线多细啊,焊上了不奇怪,你这么粗的导线缠一块,热量散发太快,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那铜线多细啊,焊上了不奇怪,你这么粗的导线缠一块,热量散发太快,不成的。 ...

还这样啊,受教拉。那就这样的话,稳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这样啊,受教拉。那就这样的话,稳不

接触也是接触上了,感觉只要做好绝缘没啥问题,以前家里不用焊锡互相铰接也用那么多年。

网友:
拍摄打火机焊接的视频是有环境温度保障的,环境温度达不到,焊接效果如同你这样。

网友:
行不行就看使用大功率负载时接头热不热了,还有铜线时间长了也会氧化增加接触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