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飞这两根线是高手

楼主(2024-02-27):
我看了数码之家的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159-1-1.html
拿起了自己相同模块,拍照一分析,感觉圆圈里这两个引脚飞线,难度系数确实不小,毕竟4*4尺寸,28引脚,间距小于0.5毫米。

我在想,能不能制作一个PCB转接板,通过这个方法,把引脚间距放大了,再焊引线

FFC/FPC软排线 1.0/0.5mm液晶扁平连接线,显示屏排线两条线间距,好像0.5与这芯片一致,它用排线来焊呢?

网友A:
这得用电子显微镜,我之前修几个东西,都是这么密集的,因为用手持微距镜,只能观察,不能边观察边动手,所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用电子显微镜,我之前修几个东西,都是这么密集的,因为用手持微距镜,只能观察,不能边观察边 ...

现在修手机的都是这么干的,凭人的眼力,完全没办法。

网友:
没风枪就用特别细的烙铁+特别细的漆包线(头部镀锡)慢慢飞,有风枪就拆下芯片,先飞线,然后点胶固定飞线,再焊接芯片。修手机的飞线比这个小多了

网友:
这也没啥难度
烙铁头合适 焊锡和焊油差不多 手别哆嗦就行

网友:
用热风枪啊,很容易的,用JBC210尖头也可以

网友B:
年轻的时候经常这样干,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的时候经常这样干,现在不行了

又见到你这经典驾驶证,所以
我想利用排线,来盲焊,你感觉可行吗?

网友:
只要灯光打的好,用好焊油,尖头电烙铁还是能焊上的。大不了干错了推倒重来

网友C:
找不到串联点吗,,非要这种玩法,,那得极小的优质铜丝,,整板高温,铜丝像针头一样触接,,好工具+好技能,

网友:
0.5难度不大

网友:
这种要静下心来,慢慢折腾。急不来的

网友:
针头状烙铁头配合焊锡膏,可以引出来。路由器时代ar9331引出usb口很多人这样做

网友:
很考验工具,技术和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串联点吗,,非要这种玩法,,那得极小的优质铜丝,,整板高温,铜丝像针头一样触接,,好工具+好技 ...

I2C两个引脚,我都圈出来了。怎么没见有人说说用排线盲焊,是不是更安全简单?

网友:
手抖,干不了这细活

网友:
这个还好了,之前也发过,一是线细,2是电烙铁头也要细,剩下就是眼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串联点吗,,非要这种玩法,,那得极小的优质铜丝,,整板高温,铜丝像针头一样触接,,好工具+好技 ...

你的描述,很有启发,我理解铜丝预上锡,热风枪加热,显微镜观察,焊脚融化后,铜丝插进来,不用电烙铁,是最好方案

很有挑战,主要是观察与人眼不同步,人眼观察的是大屏幕,手是在显微镜指挥下,插入,有点显微医学手术的感觉。

手术完了,检测不短路,飞线必须用绿油固定,烤紫外线凝固

网友:
高手还会算尺寸,一个毫米不多,一个毫米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见到你这经典驾驶证,所以
我想利用排线,来盲焊,你感觉可行吗?

我觉得,用排线不如用细铜丝一根一根焊,排线是连着的,会相互影响,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