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零地电压达到170V

楼主(2024-02-27):
今天凌晨停电了,然后上午来电后发现火零230V,正常,但零地电压达到50V-170V之间无规则变动,火地电压随零线电压达到270V-390V之间变动,以前零地也有十几伏,这次问题大了,报供电故障,电业局来人说可能是哪家电器漏电造成的,说明天来查,有坛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补充内容

第二天..........

今天早晨再测,一切正常,零地无电压,火地电压正常235V,火零电压235V,没有人联系也没发现有维修人员过来,也没人说什么问题,反正是一切正常了,很可能是变压器房那边调整的吧

网友:
吃倍他乐克

网友:
看视频上每天都有人家里电路出问题的,也不算太少见吧。

话说楼主火零之间电压这么高,电器没坏吧。

网友:
配一个过欠压保护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可以再使用机械表测量对比一下。388V肯定是不正常的电压

网友:
三百多伏 都快赶上三相了  零地也太高了  注意安全

网友:
三相漏电啊

网友:
火线破皮,接地、漏水潮湿

网友:
这肯定是那个地方漏电了,必须要仔细排查。

网友:
感觉像是地线断开了。

网友:
常见:某相接地 中性点飘了

网友:
又是好多不看明白就回帖的。

火零正常,火地电压向上飙,说明是地线带电,但不是楼主家设备漏电导致的。
这种情况也不会导致人触电的,因为地线和附近地面基本是处于等电位状态。
居民楼供电,一般是三相均分给不同用户,有漏电问题的和楼主家的不是一相。

网友:
哪家的漏电开关不起作用了

网友:
是不是零线虚接

网友:
隔壁邻居都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不然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地线和零线都是接地线,只是接地点不同。漏电的家里没跳闸,地线接地不良?

网友:
这个必须仔细查一查!!!

网友:
我现在换进口康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和零线都是接地线,只是接地点不同。漏电的家里没跳闸,地线接地不良? ...

不知道谁家相线接地了

网友:
零线虚接火火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