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嘉立创的抄板功能,很强!!!

楼主(2024-02-27):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想在PCB文件里插入一个尺寸图片做备注

结果,在插入的时候,出现这个对话框,简单设置或者不设置,点击确定就可以转换成PCB的线路图

目测线条清晰笔直,五毛测感,导入的部分为一个整体,可以任意缩放拉伸。

自己添加两个焊盘,一条线。中间位置

3D图看看效果。 猜测这样制版应该就是可以的。

太简单,太方便了。。。不需要用修图软件转化和调整,YYDS,嘉立创。。。。

欢迎一起来讨论。。。

网友A:
如此说来直接把PCB拍照上传立创EDA就可以自动把板子抄出来了?楼主不妨找块PCB试试

网友:
功能有点强大啊

网友:
放置图片,确定层,划导线(自由角度)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我也去试试

网友C:
没什么色阶的图就是好做丝印

网友D:
看来确实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说来直接把PCB拍照上传立创EDA就可以自动把板子抄出来了?楼主不妨找块PCB试试 ...

我感觉不用试,我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是啊,我也被惊呆住了。之前只是弄个了简单的图片做标记,没想复杂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我也去试试

记得回来说说你的感受

网友:
不明觉厉,慢慢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色阶的图就是好做丝印

我用的这个图片就是彩色的,调整那个容差就可以让那个立方体的盒子输出是涂抹还是边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确实很强大。

用起来也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用试,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试了一下,效果不太行:

网友:
简单的应该一点作用,复杂的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效果不太行:

你再调下试试,中间的细线搞的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效果不太行:

用cs扫描王,把图片扫描成正的,高对比度和黑白的,效果应该很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个只实现了“BMP2PCB”这个古老抄板软件的功能……
市面上专用的抄板软件可以彩色蒙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