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一个SD卡的封装尺寸

楼主(2024-02-27):
手里EMMC很多,想着做几张SD卡来用,但网上搜了一下,全是这个9线的SD卡接口定义( 四线SDIO ),

一直不满意。心里想要的是下图这种,

这要是能跑到100M/秒,不爽歪歪。。求这个15线( 8线 SDIO )的封装与定义。

===============分割
这次是真搞定了,从立创导出DXF ,按DXF做出封装来了。。

网友:
在图片处理软件上,按实际尺寸拉一下还原尺寸

网友:
某宝有现成的板子卖

网友A:
https://oshwhub.com/mytang/emmczhuai-SDka

力创开源的。直接打板都行!顺便说一下接口不是sdio接口,接口属于mmc plu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mytang/emmczhuai-SDka

力创开源的。直接打板都行!顺便说一下接口不是sdio接口,接 ...

我第二图也是立创开源上找的,当时就是进编辑器里连尺寸如何量出来都不会,才来这里问的,看来只能百度立创EDA用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mytang/emmczhuai-SDka

力创开源的。直接打板都行!顺便说一下接口不是sdio接口,接 ...

搞定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oshwhub.com/mytang/emmczhuai-SDka

力创开源的。直接打板都行!顺便说一下接口不是sdio接口,接 ...

看来我还是高兴太早了,焊盘都按立创EDA 属性尺寸来的,焊盘座标也按立创EDA来的,实际画出来的和立创EDA的尺寸就是不一样,立创的左右宽量出来是12.1左右一点点,,我的是12.4,,真不知问题出在那了。。

网友:
去力创开源去找
大把的
直接打板都行

网友:
8bit的sd卡座子很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