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焊锡吸烟仪

楼主(2024-02-27):
控制部分用的带指示灯的金属按钮开关和密封电位器。
正面的网格板就叫防尘网罩,之前为了解决正面的网格板,看了不少格板,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个东西。

背面加了一段水管,可以用来接排烟管道。

电路板用的兼容设计。可以直接输出PWM信号,也可以通过三极管进行功率输出;输出频率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定值电阻或电位器;预留的电位器接口也可用于参数调试。

控制信号可参照台达其它风扇的控制信号。

在两张防尘网板之间垫上合适厚度的空气过滤棉,在电路板正面和反面放上合适尺寸的青稞纸进行绝缘保护。

楼主:
关于塑料柱的清理,以前用过电钻,也用过美工刀,但都不怎么好用,后来发现这种雕刻刀才是用起来最舒服的。

网友A:
防水接线盒?

网友:
排烟风道看看

网友B:
盒子弄得不错,台达暴力扇应该很给力,就是防尘网好像太密了,风阻应该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塑料柱的清理,以前用过电钻,也用过美工刀,但都不怎么好用,后来发现这种雕刻刀才是用起来最舒服的。 ...

这玩意钢火很好,我的平刀已经崩了块。

网友:
12V,1.35A,功率不小啊。

网友:
过滤棉不用加吧

网友:
实际表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接线盒?

是的,刚好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弄得不错,台达暴力扇应该很给力,就是防尘网好像太密了,风阻应该挺大的 ...

风阻是有些大了,后期有机会再换过滤棉的目数。

网友:
还是直接排到室外效果更好

网友:
还应该再弄个烟筒把烟排到户外!

网友:
盒子弄得不错

网友:
能动手就比某些人光会咋呼强

网友:
用过滤棉不如加烟道外排

网友:
噪音可以接受?过滤棉用一次性口罩如何?方便更换,价格便宜,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喜欢,设计的不错。小巧,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