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程序飞出桌面外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2-27):
昨晚一个小程序闪退,然后就死活打不开,任务栏可以看到预展窗,但在桌面怎么点都不显示。
任务管理器中右键菜单可以最大化,但一最小化又找不到了,应该是飞到桌面外了。

百度了的方法都不管用。

最后发现原来这么简单。以chrome为例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在任务栏右键就只有这种菜单。

正确方法应该是在预展窗上右键,点移动就可以拖回来了。
Win10这操作真反人类了。

网友:
学到了 感谢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原来遇到过,后来不知怎么就好了
还能这样解决,学到了

网友:
任务栏上右键,最大化,最大化的程序上标题栏按住鼠标左键,拖动一下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还能这样?以前我是把程序卸载了重装。。。

网友:
我的win10任务栏老是死掉,资源管理器重启也没用,有时候重启好几次管用,大多数时候要重启电脑,有时候得重启两三次才正常,有时候用一头半个月都没事,win10的确反人类,阿三做的东西还是不成熟啊,不知道win11怎么样,怕老软件不兼容不敢轻易升级。

网友A:
最大化的程序上标题栏按住鼠标左键,拖动一下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终于学会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化的程序上标题栏按住鼠标左键,拖动一下回来就可以了

最大化根本就拖不动。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