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三相电量采集器开源出来,可以方便监测家里用电情况

楼主(2024-02-27):
做了个三相电能采集器,可以测3相的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用电量,数据上传到HomeAssistant,方便观察家里用电量和实时用电功率。

使用3个pzem004t电参数传感器测量,通过串口与ESP32C3通信,然后通过WiFi上传至HomeAssistant(需自行搭建,我用树莓派4搭建的),ESP32C3是用ESPHome开发的固件。

该模块只能测每相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不能测线电压(相与相之间的电压)。

电压测量范围是80-260V,电流量程100A,测量精度0.5%。

需要自己通过上位机软件将3个Pzem004T的地址分别设置为0x01、0x02、0x03。

涉及强电,安装需小心,必须断电操作!

HomeAssistant+ESPHome搭建使用教程自行百度。

电子/单片机技术交流群:820537762

硬件图片

效果图

原理图

PCB

3D外壳

资料下载
123云盘(不限速):https://url.zeruns.tech/PbpP8 提取码:jjRr
包含的文件有:外壳3D模型、三相电量采集器_Gerber制板文件、立创EDA工程文件、PZEM-004T模块手册、PZEM-004T模块上位机软件、ESPHome的配置文件。

用到的元件购买地址

ESPHome配置文件

由于字数限制,请到这里看: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71.html

其他开源项目推荐

推荐文章

网友A:
这就可以搞个工厂规模化生产了吧

网友B:
厉害!理论、设计、硬件、软件样样精通!坛里的高人真多

网友C:
楼主家用三相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就可以搞个工厂规模化生产了吧

大把的电量监测仪,一样的功能。

网友:
厉害,这个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把的电量监测仪,一样的功能。

我本来想买成品的,上淘宝搜了一下挺多的,不过价格都超级贵,所以自己做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家用三相电?

农村自建房,可以申请三相入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理论、设计、硬件、软件样样精通!坛里的高人真多

精通谈不上,只是都懂一点点

网友E:
楼主努力用错地方了……电表都有RS485/TTL串口,直接用DL/T645协议去读就可以了。电能、各相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都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努力用错地方了……电表都有RS485/TTL串口,直接用DL/T645协议去读就可以了。电能、各相电压电流有功功 ...

电表有铅封,开了还接个东西在这,到时候电网说你偷电都解析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有铅封,开了还接个东西在这,到时候电网说你偷电都解析不清了

通信口是没有铅封的,一般是一个小抽屉,掀开盖子就能看到。

网友:
用8266做了一个刷的toasmat固件能测简单的数据

网友F:
可以用hlw8032 esp8266 做电量监测

网友G:
还好,咱家使用的是两相电,不需要考虑的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有铅封,开了还接个东西在这,到时候电网说你偷电都解析不清了

大部分电表都有红外通讯功能, 可以非接触的读取基本参数。

网友:
这个真是太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咱家使用的是两相电,不需要考虑的这么复杂。

单相电吧,火线+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hlw8032 esp8266 做电量监测

这个也可以,不过麻烦点

网友:
这是一栋楼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