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8主控板买不到?买个CZ810回来改造也是个办法

楼主(2024-02-27):
应该很多机友都已经了解到了PS2308出色的读写性能,而且前些天也有热心机友上传了PS2308的固件,是不是机友们都要跃跃欲试了?无奈PS2308主控板不好买,那今天本人献上一计——狸猫换太子。

首先感谢一下@huakun888 大佬的CZ810拆解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highlight=2251-08

本人也是看了大佬的拆解贴后,了解到闪迪CZ810也是用的PS2308主控,才有了改造CZ810的这个想法。

闲鱼淘到的64G CZ810今天到了,先说一下价格吧,55块钱包邮,性价比不高,但玩一下还是可以的。

先看一下原盘信息,测一下速度

原盘采用闪迪Bics3 no toggle颗粒,写速度比MLC颗粒的慢一些。

拆解过程就不说了,直接参考上面的帖子,直接拆了原盘的64G颗粒,换上256的颗粒

换上的是一颗东芝1v23,这个颗粒确定PS2308是支持的。焊好后上机量产

量产过程中出现点小问题,咨询@CM_CDESE  大佬后解决,设置过程中,顺便填上了原盘的信息。

测速

装壳

完活。

网友:
速度容量双增

网友:
狸猫换太子啊

网友:
666,发热量如何?

网友:
可以啊,速度起飞

网友:
这个U盘这样下去要涨价了。。

网友A:
能不能上一个缓外速度表现?

楼主:
感觉不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上一个缓外速度表现?

直写策略,没有缓外一说,全盘都是这个速度,这正是这款主控的优势所在,tlc颗粒,一样不掉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写策略,没有缓外一说,全盘都是这个速度,这正是这款主控的优势所在,tlc颗粒,一样不掉速 ...

哦,现在终于不用为TLC的速度担忧了,就看寿命了

网友:
顶起,作为一个DIY者,追求极致

网友:
这种USB口好像确实不咋地

网友:
贴2片2T23试试
看咸鱼上好像有卖的

网友:
tlc直写也能这么快吗,比大部分固态都快了

网友:
你们真能折腾

网友:
一样的想法。我也买了,还没到

网友B:
我本来买了一颗NW864准备回来改造的。结果看了下焊盘只支持4CE 小郁闷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买了一颗NW864准备回来改造的。结果看了下焊盘只支持4CE 小郁闷了一把 ...

啊?这我倒没发现,我只发现cz810的板子只能上132的颗粒,上152的可能装不了外壳

网友:
可以尝试1DFL

速度还行,大概250多的写入,就是发热有点大
虽然08主控没啥发热量但是1DFL可是电烤炉一样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我倒没发现,我只发现cz810的板子只能上132的颗粒,上152的可能装不了外壳 ...

嗯 对 后来贴了片1EFL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