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品唯50瓦白光LED灯

楼主(2024-02-27):
某宝买的LED灯用了刚好两年就烧灯珠了,这么大块铝片散热,有点舍不得扔了,不知道这灯珠型号!修好还可以再用两年。

网友A:
散热片不小。电容怎么皱皮了?

网友B:
电容衣服自己脱的还是楼主动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不小。电容怎么皱皮了?

估计温度高了溶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衣服自己脱的还是楼主动手的呢?

那个1uF400v电容废了。换掉了

网友:
电容都热秃噜皮了

网友:
驱动难道用了两个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C:
改成二、三十瓦的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二、三十瓦的继续用

不要买此灯,别看他用铝合金厚重,其实设计不够好,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是分离的,用螺丝固定。下面仅薄薄的铝片供整个灯珠散热,设计缺陷,也可能是故意为之,而且很难配到对应螺孔位的灯板,螺纹灯头线太短不好焊接,整个一计划报废的东西

网友(2024-09-23):
看灯珠是2835,不知道电压多少

网友:
电容废了温度高了溶缩了

网友:
看PCB上印着2并25串,灯壳上写着50W,我推测是6V1W的灯珠。

网友:
这散热嚣虽然比一般的大,但相对于50瓦功率来说还是太小了,

网友:
这种散热不够,用不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