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平衡车电池

楼主(2024-02-27):
平衡车电电池坏了,漏液,拆开,供大家欣赏,这里用到了点焊机,2020年做自己的电动工具锂电池做的,看其他地方好多拿着平衡车改装卡丁车的,这是双主板的,改不了,锂电池第一下焊接,时间定的太长了,得亏是负极,要是正极的话电池挂掉了。

网友:
点焊像电焊了,厉害。

网友:
孩子玩的扭扭车吧,算不得真正的平衡车

网友:
厉害,电焊了电池!

网友:
平衡车电池还是不要修了,我就自己组装修过一个独轮车电池,修好不敢用护着墙上去感觉还行,就胆子大了,到外面马路玩了,开慢是可以,一高兴就加速,这下好,一下子断电了,实实在在的摔了嘴啃泥,因为一下子断电,人又前倾,轮子失去平衡,就好像踩在轴承上一下子飞出去

网友:
这年头要找好电池太难了

网友:
点焊时间缩短一点试试

网友:
这个点焊机电流很大。

网友:
点焊电流大了。

网友:
点焊机时间再短点

网友:
会做点焊机的都不简单

网友:
点焊机不错   技术也不错   厉害

网友:
点焊机控制板?

网友:
就是因为有太多小作坊或个人自己组装制作锂电池,所以锂电池爆炸起火的事才那么多。

网友:
有点牛啊,自制点焊机

网友:
点焊机不错,时间调小点,焊接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想咋弄就咋弄

网友:
我孙子有二台溜遛车,一台独轮,一台两轮,两台均是螺陀平衡仪坏了,不知哪里有修理门市

网友:
双板的方案少见,实在要改卡丁车,可以换其它滑板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