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高手:蓝牙连接上2分钟后就自动断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2-28):
蓝牙回音壁音箱连接上手机或者平板后,差不多2分钟就自动断开连接,也不会自动重连,手动再次连接后还是同样的情况,应该是回音壁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蓝牙协议是5.1版本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蓝牙回音壁音箱电量情况,如果电压不足会出现这个症状。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B:
把AUX接口取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蓝牙回音壁音箱电量情况,如果电压不足会出现这个症状。

谢谢支持,我的回音壁不带电池插电的,所以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AUX接口取了试试。

AUX接口没有用,应该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