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检一个锂电高压水枪(21V 的)

楼主(2024-02-28):
某宝买了一个高压水枪,买来清洗空调外机的。用了两次就收拾起来,平时也没怎么用。

后来再拿出来用,用着用着就不出水了。故障现象就是马达转,不抽水。
那说拆了检修一番。

品牌:

参数:

拆开:

电机:
普通550   12V 有刷电机 。

检修:
检修思路:1、先检测电机运转是否正常。
                 2、电机正常。检修泵体。 先检修的齿轮,后检修的传动轴。就发现问题了。
故障:轴断掉了。
商家就是故意的,一个胶轴。能用得了多久。换成铁的,肯定耐用很多。

这个件不好修!!
初步想法是烧红小铁棍,插进去固定,看能不能补救回来。
想想某宝去买个水泵总成,就太不值得了!!!
大家给个维修意见,谢谢!!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中肯,非常有建设性!我都一一看过,并认真考虑了。
经综合大家的维修意见,我上网找找了,还真有这样的东西!!
我写出来让大家参考,方便以后遇到相同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

无线洗车枪偏心轴 D轴16/24外径

网友:
感谢分享,原理杂牌

网友:
个人的维修意见:
1。扔掉它
2。买新的
3。买贵的

网友:
春节期间也拆了这个东东。我21年就买了这个,一直没用,后来要用,也是不出水,换了一个,也一直没用。
后来带到老丈人家了,家里 一个大露台,让他用这个水枪洗,快。结果老头也不用,去年,我媳妇带孩子回去,把露台弄的太脏了,就像用这个冲一下。结果还是不工作。春节我回去,就给拆了,内部结构跟你这个一模一样。总共没用几次,没有发现坏的地方,就是打开把里面几个单向阀的弹簧动了动。
就好了,现在我给拿回来了,买了洗车液,这个周末打算用用看。

网友:
真是便宜无好货。

网友:
PDD九块九买一个裸机,拆泵换上

网友:
塑料轴,哈哈。自然老化

网友:
肯定要换轴啊。
换个尼龙轴吧,轻巧结实耐用。

网友:
这节省成本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啊

网友:
说它做工差吧,两端都用了轴承而不是轴套。
说它做工好吧,这么关键的部件竟然是塑料。

网友:
没有啥修的价值吧

网友:
没有回收价值,
用的不是普通塑料,是回收塑料。

网友:
计划性报销设计

网友:
我的也不出水,不会也是那个地方断了吧!

网友:
这种用力部位,修复的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这也忒坑人了!

网友:
外面车一个或者自己找块料手搓一个轴

网友:
滚珠轴承挺好,可惜曲轴塑料。电机可以配夹头,DIY小电磨电钻。

网友:
看看能不能X宝找到配件,维修一下,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